[应用相关] 科氏流且计的设计开发

楼主(2019-05-16):
    流量成为现如今工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物理量之一,经常需要对其进行测量和控
制。在越来越重视能效与环保的今天,流量的测量越发的重要,例如在化工生产中原
料的进料量的准确测量与控制对产率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准确而可靠的测量流量越来
越引起重视。
    科氏流量计利用科里奥利原理,能够高精度地对流体质量流量进行直接测量而得
到广泛应用。另外,因其稳定性好,量程比大等优点,如今己经在诸多领域如石化、
热电等行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是如今研究做多,发展快速,得到广泛应用的测量仪
表之一}t}。通过测量科氏流量计传感器的两路输出信号的相位差信息,可以计算得到
对应的质量流量,相位差的测量处理方法决定了测量流量的精度。

楼主:
    科氏流量计的测量原理是当流体经过流量管时会产生与流量成正比的科里奥利
力,据此可计算得流体流量质量I21。科氏流量计一般由传感器和变送器两部分组成。
其中传感器包括流量管、驱动线圈、热电阻以及整个传感器外壳。而变送器则是处理
传感器产生的信号,由处理器计算出相应的流量、密度、体积等信息并传输到上位机
上,同时上位机发送指令对变送器计算过程中的参数信息进行修改。
    流量管可以U形、直行等形状,是敏感器件,不管形状如何,其基本原理相同。
本课题使用的形状是U形管,下面以U形管为例来说明工作原理。如图1-1所示。

楼主:
    起始时,变送器将电压信号给流量管内的驱动线圈,此时,流量管会做周期性的
往复运动。若变送器给的激励信号和流量管的固定频率一致,则对应的振动幅度会达
到最大。若此时有流体经过U形管时,会产生科氏力效应,使得振动情况发生扭曲,
相对应的线圈输出信号会产生两路相位不同的正弦信号,同时相位差则反映着流经流
量管的质量流量,经过变送器中的数字信号处理,可计算得到流量信息。不同的流体
对应着不同的固定频率,可以通过信号频率特性来判断流介质密度。
    如图1-Z所示,当有流体流入流量管时,会由于流体惯性阻碍运动趋势,进而产
生与旋转方向相反的科里奥利力,流经顶端时,则会同样因为惯性产生与旋转方向相
同的力,进而使得流量管的形状会发生扭曲现象。

楼主:
    有关相位差检测方法,传统检测方法基本都是基于模拟检测原理,有二极管鉴相
法、过零检测法、脉冲计数法。这些检测方法的检测系统复杂,由于这些均是基于模
拟测量原理,硬件成本高,带来的干扰因素较多,抗干扰能力差,进而导致检测准确
度比较难提高。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开始采用基于数据
采集和软件计算形结合的方法来对相位差进行测量。下面介绍几种国内外常用的检测
方法。
    (1)基于过零点比较的处理方法
    过零点比较法是测量两路信号相位差比较普遍的一种测量方法。该检测方法的主
要原理为结合信号的特征信息获取信号的过零点时刻,然后通过比较计算得到两路信
号的过零点时刻的时间差,则可根据时间差信息得到相位差。
    这种检测方法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测得的结果比较准确,倘若考虑噪声等因素所
带来的影响时,信号的零点时刻可能会因此发生偏移,使得测量结果受到影响。需要
通过提高信号的采样频率和信号的幅度来提高信号测量的精度,这样会增加硬件系统
的成本。经过AID采集后量化的模拟信号会受到分辨率的影响,造成的结果可能会使
得采样信号在零点附近的采样值均为0。在这种情况,采样频率较高或者被采信号的
幅度过小时,信号零点附近的采样点可能会出现连续多个采样值为0的情况,这样就
不可避免的给测量结果带来误差,所以该种测量方法的精确度不会达到很高。

楼主:
    现如今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不断地被运用在各种检测领域中,在科氏流量计研究中
也同样有很多国内外研究机构和高校利用数字信号处理的方法来提升流量计的测量
精度,并且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国产的科氏流量计和国外相比,
无论是精度还是准确度均存在着很大差距。
    段国和It2l等为了提高DFT的计算精度,提出了对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进行函数插
值,己解决信号周期采样的问题,并且指出随着采样频率的提高,线性插值的误差逐
渐减小,当采样频率较高时可以用线性插值替代样条插值等非线性插值方法。
    牛鹏辉Its】等提出一种针对时变信号的处理方法,而科氏流量计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特征为时变信号。该方法通过重叠的短矩形窗口实现对过滤波后的信号的截取,使用
DFTF的方法来实现对相位差的测量工作,由于忽略了负频率的影响,使得该算法收
敛快,能够很好的实现对信号相位差的实时测量工作,有效提升了流量的测量精度。
    在2006年美国艾默生公司为了进一步提升科氏流量计测量精度,提出了新一代
的多变量数字信号处理技术,该技术使得变送器的测量流量的精度更高,响应速度更
快。
    对于科氏流量计来说,若直接对A/D采集的信号进行相关处理,其时间分辨率
仅为采样周期,分辨率不是不高;为了提高相应的时间分辨率以及之后的测量精度,
则需要对传感器的两路信号进行相应的函数插值,然后对插值后的信号进行流量计算
测量工作。比较常见的差之方法为,在信号的相邻采样点进行补零操作,然后进一步
对信号进行适当的滤波处理,这样会使得测量的精度有所提升f tol0
    陈永红【ts}指出线性插值的方法以获得更加精确的相位差,该方法就是利用正弦信
号在过零点附近段近似线性的这一特点。在科氏流量计信号处理中增加线性插值的处
理方法,即在得到传感器信号零点时刻时,在其零点附近插入若干点,以获取更加准
确的时间差,从而提升测量精度。

楼主:
    相关函数表示着两个波形之间的相似程度,从中能够观察到相关信号的波形特
征。正因此,相关函数被广泛地运用在信号区分和比较当中。基于相关函数的分析在
很多的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取得突出的成就。Poonam Bansal等人研究了基于自
相关特征提取的语音识别功能,以及Kazuhiro Hoshino等人研究了基于自相关技术的
图像传感器噪声监测和降噪处理等。
    相关函数表示着两个波形之间的相似程度,从中能够观察到相关信号的波形特
征。正因此,相关函数被广泛地运用在信号区分和比较当中。基于相关函数的分析在
很多的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取得突出的成就。Poonam Bansal等人研究了基于自
相关特征提取的语音识别功能,以及Kazuhiro Hoshino等人研究了基于自相关技术的
图像传感器噪声监测和降噪处理等。

楼主:
    在实际的工作环境下,流量计信号中必然会夹杂着高次谐波信号以及各种噪声信
号,这些信号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流量测量的精度,使得计算得到的流量误差增加。因
此,需要在对流量计算之前,需要对信号进行滤波处理,将其中的高次谐波和噪声信
号去除掉。目前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得到不断的发展,并且被广泛的运用在各个领域。
在涟波处理方面,更多地使用数字滤波算法,这种方法比模拟滤波方法的精度高、温
度好,同时不用要求阻抗匹配以及有些特殊的滤波功能是模拟滤波方法无法实现的
}2}-is}
    常用到的数字滤波器有切比雪夫滤波器、巴特沃斯滤波器和椭圆滤波器。前两种
滤波器的阻带衰减是单调的,倘若能够将在阻带上的衰减均匀分布,则其滤波性能能
够得到改善。相比之下,椭圆滤波器的通带和阻带均为等纹波逼近方式,在滤波阶数
一定的情况下是最好的逼近方式。在滤波效果相近的情况下,滤波阶数越少,其对应
的过渡带也就越窄。本文中用数字椭圆滤波算法来实现对流量信号的滤波处理。
度好,同时不用要求阻抗匹配以及有些特殊的滤波功能是模拟滤波方法无法实现的
}2}-is}
    常用到的数字滤波器有切比雪夫滤波器、巴特沃斯滤波器和椭圆滤波器。前两种
滤波器的阻带衰减是单调的,倘若能够将在阻带上的衰减均匀分布,则其滤波性能能
够得到改善。相比之下,椭圆滤波器的通带和阻带均为等纹波逼近方式,在滤波阶数
一定的情况下是最好的逼近方式。在滤波效果相近的情况下,滤波阶数越少,其对应
的过渡带也就越窄。本文中用数字椭圆滤波算法来实现对流量信号的滤波处理。
度好,同时不用要求阻抗匹配以及有些特殊的滤波功能是模拟滤波方法无法实现的
}2}-is}
    常用到的数字滤波器有切比雪夫滤波器、巴特沃斯滤波器和椭圆滤波器。前两种
滤波器的阻带衰减是单调的,倘若能够将在阻带上的衰减均匀分布,则其滤波性能能
够得到改善。相比之下,椭圆滤波器的通带和阻带均为等纹波逼近方式,在滤波阶数
一定的情况下是最好的逼近方式。在滤波效果相近的情况下,滤波阶数越少,其对应
的过渡带也就越窄。本文中用数字椭圆滤波算法来实现对流量信号的滤波处理。
度好,同时不用要求阻抗匹配以及有些特殊的滤波功能是模拟滤波方法无法实现的
}2}-is}
    常用到的数字滤波器有切比雪夫滤波器、巴特沃斯滤波器和椭圆滤波器。前两种
滤波器的阻带衰减是单调的,倘若能够将在阻带上的衰减均匀分布,则其滤波性能能
够得到改善。相比之下,椭圆滤波器的通带和阻带均为等纹波逼近方式,在滤波阶数
一定的情况下是最好的逼近方式。在滤波效果相近的情况下,滤波阶数越少,其对应
的过渡带也就越窄。本文中用数字椭圆滤波算法来实现对流量信号的滤波处理。
度好,同时不用要求阻抗匹配以及有些特殊的滤波功能是模拟滤波方法无法实现的
}2}-is}
    常用到的数字滤波器有切比雪夫滤波器、巴特沃斯滤波器和椭圆滤波器。前两种
滤波器的阻带衰减是单调的,倘若能够将在阻带上的衰减均匀分布,则其滤波性能能
够得到改善。相比之下,椭圆滤波器的通带和阻带均为等纹波逼近方式,在滤波阶数
一定的情况下是最好的逼近方式。在滤波效果相近的情况下,滤波阶数越少,其对应
的过渡带也就越窄。本文中用数字椭圆滤波算法来实现对流量信号的滤波处理。
度好,同时不用要求阻抗匹配以及有些特殊的滤波功能是模拟滤波方法无法实现的
}2}-is}
    常用到的数字滤波器有切比雪夫滤波器、巴特沃斯滤波器和椭圆滤波器。前两种
滤波器的阻带衰减是单调的,倘若能够将在阻带上的衰减均匀分布,则其滤波性能能
够得到改善。相比之下,椭圆滤波器的通带和阻带均为等纹波逼近方式,在滤波阶数
一定的情况下是最好的逼近方式。在滤波效果相近的情况下,滤波阶数越少,其对应
的过渡带也就越窄。本文中用数字椭圆滤波算法来实现对流量信号的滤波处理。
度好,同时不用要求阻抗匹配以及有些特殊的滤波功能是模拟滤波方法无法实现的
}2}-is}
    常用到的数字滤波器有切比雪夫滤波器、巴特沃斯滤波器和椭圆滤波器。前两种
滤波器的阻带衰减是单调的,倘若能够将在阻带上的衰减均匀分布,则其滤波性能能
够得到改善。相比之下,椭圆滤波器的通带和阻带均为等纹波逼近方式,在滤波阶数
一定的情况下是最好的逼近方式。在滤波效果相近的情况下,滤波阶数越少,其对应
的过渡带也就越窄。本文中用数字椭圆滤波算法来实现对流量信号的滤波处理。

楼主:
不好意思……网速太慢了

楼主:
    根据流量计的功能需求,本文设计了科氏流量计变送器。该变送器以FPGA和
STM32为核心。FPGA主要功能为驱动传感器和对管道流量的计算;STM32主要功
能为根据FPGA的处理结果计算质量流量、体积流量等信息,控制液晶显示以及与上
位机进行基于Modbus的通讯工作。

楼主:
    如图3-1为变送器系统的硬件系统框图。根据具体完成的任务,将整个系统分为
六部分。
    (1)信号调理模块:对传感器输出信号进行信号调理和A/D转换工作;
    (2)数字信号处理模块:以FPGA芯片为核心的电路模块,主要功能是对A/D转
      换的数据作相应的处理计算工作:
    (3)信号输出激励模块:由D/A、模拟开关和功率放大电路组成,驱动传感器并
      维持其连续正常工作;
俨)人机交互模块:以STM32芯片为核心的电路模块,主要功能是根据FPGA的
    处理结果计算相位、流量等参量并在液晶LCD I 2864上显示,通过按键来实
    现参数设置、界面切换,并将一些必要设置参数存储在EEPROM存储单元中:
(S)串行通讯模块:包括RS-232和RS-485电路,其中RS-232电路是FPGA和
    STM32之间的接口,RS-485是STM32和上位机之间的接口。
(6)输出模块:将流量信息以电流和脉冲方式传输出去。

楼主:
    科氏流量计传感器的工作输出信号为差分信号,其信号特征为正弦信号,幅度为
mV级,当有流体经过时,输出信号会有相位差。所以在进入ADC采样之前需要增
加信号放大、滤波的信号调理电路。两路调理电路的电路结构,元器件参数均一样,
以保证两路信号前后的一致性。具体原理图如图3-2所示。

楼主:
    本课题选用的是crystal公司的CS5330,如图3-3所示,该芯片有两个通道的模
拟数字转换,芯片内部具有抗混叠滤波器,可以同时对两路信号进行数据采集。具体
参数为+SV单电源供电、18位采样精度、功耗低、采样频率可供选择。在程序设计
中,采样频率选取为48 kHz,能够满足实际测量需求。

楼主:
    该激励方法具体过程为:传感器产生的信号经过信号调理,进入A/D采样转换成
数字信号,处理器根据其信号的幅值和理想条件下的幅值进行比较,计算得到相应的
激励信号的增益值,然后将该增益值传递给MDAC } MDAC根据得到的增益值对激
励信号进行相应的功率放大,进而能够更加有效地驱动传感器更好地运转。

楼主:
    信号输出激励模块的电路原理图如图3-5所示,MDAC芯片选用的是TI公司的
16位串行总线数模转换器DAC8811。该芯片的转换效果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准确度,
不会使系统出现大范围的震荡或者信号超调现象。功率放大器选用LM 1875,该芯片
所涉及的元器件较少,电路简单而且内部有电路过载保护功能,输出的最大功率可达
30W,能够满足变送器的要求。

楼主:
    人机交互模块包括STM32核心电路、液晶显示、按键和EEPROM四部分。主要
功能是将STM32计算得到的瞬间流量和累积流量等信息通过液晶显示,以及将一些
重要的参数信息进行实时保存。
    综合各种因素考虑选择STM32F407微控制器来完成该模块功能,其优势如下所
示:
    (1)核心处理器为168MHz/210 DMIPS Cortex-M4,且拥有一个单周期DSP MAC
      和浮点单元。该处理器具有较好的代码效率,提升了控制算法的运行,给应
      用带来了很多便利。
    (2)芯片高集成度:FLASH存储器为1M字节,SRAM为192K,还包含了复位
      和PLL. RC等部分。
    (3)非常适用于高速数据传输场合:该芯片内多个DMA控制器,多达7层的AHB
      总线矩阵,ART加速器和简化的资源分配。FLASH的连续执行时间几乎为Oa

楼主:
    利·氏流量计变送器在运行过程中,重要的参数信息需要进行保存,确保重启后能
l E:常工作,这就需要川到存储器来存储相应的信息。在本课题‘!,方而需要存储的参
数较多,如流量单位、流量量程、密度系数、小流量切除、波特率、通讯地址、各个
参数的上卜限值等儿卜个参数,另一方而需要将每次计算得到的瞬间质t i,t流量和体
积流量、累积质量流t}_和体积流量等测量参数存储起来。这些功能需要存储器的擦写
次数足够多以及有足够的存储空间。
    本课题选川FM24C L 16B,其存储容量为16KB,其读写次数}}r达1 }}a次,完全能
够满足对变送器存储器的要求。’该芯片接口通讯形式为I2C,高达1 MHz的千专输速度,
无操作时工作电流仅为1 OuA,有读写操作时为150uA,对应的功耗很低。电路原理
图如图3-8所示。

楼主:
    工作中变送器需要内部通讯以及和上位机间的远程通讯,所以需要增加相应的通
讯功能。在本课题中用到了RS-232和RS-485串行通讯方式。
    RS-232是很普遍的一种通讯方式,适合短距离传输,设计起来也很方便。课题
中变送器用到了两个核心处理器芯片FPGA和STM32,在科氏流量计处理过程中,
需要FPGA将计算得到的数据传输给STM32,以便下一步处理。两者间的通讯距离
短,同时也只是进行简单的数据交流,所以选择RS-232通讯方式来完成,选取的芯
片是MAX3232。具体电路原理图如图3-9所示。

楼主:
    RS-485拥有比RS-232更远的通讯距离,通常情况可达数百米。另外,RS-485
采用的传输模式是差模信号的半双工方式,并不会受到地电平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抗
干扰能力,很适合用于工业现场。在本课题中涉及到基于Modbus通讯协议的监控机
与变送器间的通讯工作,用于监测科氏流量计现场的工作情况。通讯过程需要一定的
距离和抗干扰性。RS-485通讯方式非常合适。在本课题中选用MAX3843芯片来完成
相应的通讯功能,电路图如图3-10所示。

楼主:
    在实际工业运行中,往往需要以不同形式进行长距离的传输,此时需要将流量信
息转换为易识别的信息。本课题采用电流输出和脉冲输出方式将流量信息传输出去。
电流输出方式不易受到干扰,其中4}20mA的方式则可以减少接线的复杂性。本课题
选择DAC8051和AM462芯片来完成电流输出电路。数字信号通过DAC8051实现数
模转换,然后经过AM462实现V/I转换,最终以电流形式输出。
    DAC8051是三线制串行接口,兼容SPI协议,工作始频率能够达到30MHz,其
工作时需要一个标准参考电压4.096V,本课题使用REF3240来实现。AM462是带有
保护功能的电压电流转换芯片,由可调增益放大电路和电压电流转换电路组成,其内
部有恒压恒流源、输出电流限制保护和短路保护等设置,非常适用于变送电路。
    由于脉冲信号是数字信号,所以传输信号的精度更高,使用起来更方便,被应用
在很多标定装置中。本课题通过设置FPGA的IO引脚的高低时间间隔来实现脉冲信
号,用光祸开关隔离变送器电路,保证电路的安全。相对应的电路原理图如图3-11
所示。

网友A:
楼主题目起错了吧

网友B:
理论好深奥啊

网友C:
只要看应用的部分就尅了

网友D:
这种流量计适用于什么场合呢

网友E:
灵敏度如何

网友F:
是的 流量的应用非常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