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同区域书籍风格延伸的问题

楼主(2019-05-16):
最近看了一些运放的书,由于之前的模电,基本上还给了老师,或者说就没从老师那接手过来,所以现在要用了,看到一些电路,却不明白所以然,然后只能抓一堆书按图索骥,先搞清这是个什么电路,再按样例去理解
买了十多本书,国内的,国外的
感觉国内的书基本上就是天书,里面一堆的公式,推导,头都晕,然后感觉还得回去再搞下高数,线数。放弃
然后搞到几本小鬼子作者了译书,风格就不同了,不同运放选型,运放的细节电路处理,样例分析(不带公式)

我真的没想搞运放,我只是想用它而已,特别是我这块以前学过模电,但只留下二三极管,运放等名词概念的人,然后现在确实要用东西了,而且还不得不自已去设计电路的人,如果真从理论再来,等我做出来,别说眼前的客户了,等做出个东西,人家买的设备可能都要换代了,我这是赶第二波吗?

出来工作二十年,真见到理论实战兼通的人,少之又少,还通常是藏在实验室里的。以上面的运放书为例,总是看到一堆公式,推导的书,只能说我早就不干这个了,我们又不搞飞机大**,卫星导弹的
只是某一电路的应用,理论的一个小小应用,真有必要把那么大一块理论搞一遍吗?那真是赶第二波以后的事了。饿死半路了

有个论坛真好,至少把那些藏实验室,高校的高人们跟我们这些菜鸟联系了起来,也让我们能以一个小小的电路应用为契机,往深一点再挖一些。
论坛里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学生,有菜鸟,有高手,对菜鸟多些包容,高手们也别动气,或许菜鸟背后也是其他知识的高手。。。

Seems good!

网友A:
所以说xukun977、HWM之流的玩意儿都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东西,显摆自己的知识,但是知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就是没有知识。

楼主:
感觉高手们的优势是知识的系统性,菜鸟积累之后需要有一个系统性的理顺,所以也希望论坛有一些主题性的论题,至少我们菜鸟也可以跟着一步步的看,觉得像xukun977那个整理个东西,分享论点,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大家可以讨论,可能每个人在某一样例上,以前跳过坑(实际电路与理论的差异),可能会觉得哪些是不对的,并且可能很激动。出来混,哪能不跳坑啊,高手通常也是跳坑高手。可以保留,可以分享,多点讨论,多拉点我们这些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xukun977、HWM之流的玩意儿都是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东西,显摆自己的知识,但是知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就 ...

如果问题解决了,你还没明白个中的理论支撑,那几乎可以肯定的说,问题没解决,等下次问题出现时,就不止坑了自已,那是已经把用户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xukun977、HWM之流的玩意儿都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东西,显摆自 ...

我把他们定义为牛人,只是牛人们似乎更多只想跟牛人们顶,人以群分嘛,也会有时间给我们指点的时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他们定义为牛人,只是牛人们似乎更多只想跟牛人们顶,人以群分嘛,也会有时间给我们指点的时候啊 ...

他们就是一群SB,纯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他们定义为牛人,只是牛人们似乎更多只想跟牛人们顶,人以群分嘛,也会有时间给我们指点的时候啊 ...

做分立件设计,和IC设计,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分立件设计,用百度就能完成绝大多数设计过程,例如需要个三角波发生器,上网上一艘就出来了,原理图中元件数值都给了,画PCB作板吧。
再不行,到市场上买个同类产品,照相**出原理图,中小规模的电路,一两天就搞定了,代价超低。
再者,半导体供应商本身就会提供方案,本身就是让电路设计朝着傻瓜式方向发展。

IC设计就不同了,给你个芯片让你抄,都要费老大劲了,网上很少有卖现成的,反向的话先找北京新远景公司**,弄出个原理图还不能直接用,除非碰巧是原芯片和你现在流片厂家是同一条生产线。
需要某个单元模块,一般情况下网上根本搜不到。

所以,对于分立件设计,理论就是臭狗屎,毫无用处。
对于孤立无援的IC设计师,才能体会到理论功底的重要性。

网友B:
真正有技术含量的是芯片设计,一旦制裁不卖芯片给你,华为也撑不了一年。

网友C:
不要吹芯片了,不就是打样费贵点而已,神圣化。
仿真也不是一无是处,只是你要会修改模型参数及等效电路。

网友C:
电子这门课老外叫technology,应该不属于science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个双硕士生整天跟两个中学生较真,赢了不光釆丶输了丟臉,还能玩七`八年真是亏大,换成別人因七年之庠而 ...

正常,隔行如隔山!

接错一根线,损失十几万,流片之前压力有多大,一般人体会不了。

楼主:
只能呵呵,做IC设计的人会跑这里找资料吗?会来这里讨论吗?

楼主:
来这里的人,一万个当中,估计还不足一人做IC吧?当然做接口芯片的除外,那个就是个微型的PCB,只要有需求,就有人抄。所以这里,更多的以应用为主,但做应用的不是说完全不需要理论,而且做应用的人,通常是反向而行,搞清某个样例电路或抄板电路,以此获取理论知识点,理解了可以更加顺手的转化在其他应用中,但真很难涉及到那些动不动一排排微积分算式的推导公式,
所以应用级的工程师,也需要在一段时间后做一个理顺理论,系统化的理顺,主要是一个原理性的工作流程,环境因素的影响如何作用和处理。

楼主:
所以也需要大侠们多多下凡指点,工程狗大多颈椎不好,不好让我们总是仰望。。。再说理论高手,也说不得能见过工程狗们所见到的那些个环境。。。也是互补

网友E:
好奇楼主帖子里被屏蔽那个的大**是什么?

楼主:
pao,这年头,文字狱盛行,奇怪了,为什么不直接约谈输入法公司,直接废掉这些个汉字呢,一个个屏弊多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来这里的人,一万个当中,估计还不足一人做IC吧?当然做接口芯片的除外,那个就是个微型的PCB,只要有需求 ...

这你就外行了。

现在国内大多数论坛,都想搞成综合性的,而非单一的某种技术论坛,看看21IC左边的导航目录就知道了。
所以电工也是流动性的,只不过是逛某些论坛多,某些论坛少的问题。
这个论坛也有不少是做IC的。只不过一般人懒着抛头露面而已。

其次,缺什么,骂什么,这种心理本身就是不健康的。

看见人家理论强,就跟人家学理论;看人家动手能力强,就买一堆仪器跟着折腾。
这才是王道,眼红骂人家有个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你就外行了。

现在国内大多数论坛,都想搞成综合性的,而非单一的某种技术论坛,看看21IC左边的导航 ...

但也没办法啊,就有这么些个人啊,习惯性爆粗,或者风凉话一堆,你能跟他一般见识吗,只能略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你就外行了。

现在国内大多数论坛,都想搞成综合性的,而非单一的某种技术论坛,看看21IC左边的导航 ...

呵呵,就跟全国的高校都想搞成综合性大学一样。。。不评论这个了,至少,IC工程师和应用工程师的比例应该不会大于1:100吧,说得保守了。
另外实际上积累型的大公司,内部的积累资料管理好的话,刚进去的菜鸟工程师,一年半载的,吃公司喂的资料都吃不完。基本上脱菜过程内部解决了

楼主:
跑题了,其实只是觉得大家没必要去无谓的顶杠,讨论较点争这很正常,但急眼了攻击对人,这也是心态和修养问题,你跟进,就输了

网友F:
实用为王,我是拿来主义,不求甚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跑题了,其实只是觉得大家没必要去无谓的顶杠,讨论较点争这很正常,但急眼了攻击对人,这也是心态和修养问 ...

抬什么杠啊,直接实测!

例如这个:

测试完,发现靠谱,就信,不靠谱就不信,判据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抬什么杠啊,直接实测!

什么叫实测呢?对于应用工程师来说,所有不在实际设计那个产品工作环境下的测试,最后哪怕改个电阻,必须重测。你手搭,他丢环境里,这前提可能差了十万八千里的,所以有时候的争论点在于出发点,不在理论。

楼主:
就算是采用的器件型号,品牌,每个公司还都有自已已有的器件库,在已有库存器件可以满足的情况下,不可能去盲目增加库存料种类,所以每个工程师的选择实际上是有受限或折中的,
当然实在不差钱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三极管当作稳压管,不过每一颗的誤差不晓得大不大。可以多测几颗同型号的,直接测一颗EB反偏。 ...

其实你们可以另立一个主题去PK一下,你们都是牛人,在这里对我就是对牛弹琴了

网友G:
不知道你都买了些什么书

如果只是想应用运放 应用运放的话 我给你推荐一本 张国雄的《测控电路》  也是我们大学的专业课之一,讲的很不错。  全是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都买了些什么书

如果只是想应用运放 应用运放的话 我给你推荐一本 张国雄的《测控电路》  也是我 ...

这个书现在似乎出到第五版了,李醒飞?

楼主:
我也是拿来主义者,不过一般只想拿一次,拿过来后,搞清楚了,后面改进自产。还是习惯看纸质书,电子书没法乱涂乱画。一本书对我来说,只要有可能解决我当前问题,哪怕只有一两页,我给他买下来。
能解决一个问题或让我看懂一个问题,一本书就值了,呵呵,比找老学究通常有用的多。既然有一两页能对你有用,我想后面还会有用的地方,放着当备查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拿来主义者,不过一般只想拿一次,拿过来后,搞清楚了,后面改进自产。还是习惯看纸质书,电子书没法 ...

年轻人,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拿来主义眼把前很好玩,时间长了,可就不是那回事了。
如果一个人的工作,随便来个新人,经过大半年培训就能上岗,那等你35岁以后,老板就要开你了,因为老板考虑的是性价比问题。
虽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这句话成立的前提是你要是个爷!

温水煮青蛙,浑然不自知,说的是老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轻人,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拿来主义眼把前很好玩,时间长了,可就不是那回事了。
如果一个人的工作,随 ...

关键是我现在41岁,模电是弱项,需要补,但没有时间去从头系统补起,再来做产品,那样估计41岁就是我的终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轻人,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拿来主义眼把前很好玩,时间长了,可就不是那回事了。
如果一个人的工作,随 ...

有磨PCB抄板的,我只抄原理图,所以需要到处找书,希望吃透这些东西。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所长也不一样,你可以专长于模拟,我需要选型,采购,原理,画板,结构,软件,生产,维修,包括售后现场问题的解决,一个人全做完,所以每个人出发点不一样,我没办法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模电。这块来说,你是幸福的,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年轻人,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拿来主义眼把前很好玩,时间长了,可就不是那回事了。
如果一个人的工作,随 ...

说的真实在,难怪被人围攻。
不明真相,继续围观

楼主:
产品订单的时间切入点,并不会等你坐实验室研究完,过了,你的产品单价就是1万和100块的差别。甚至一台都买不出去。所以我们这些抄板级的(不称工程师吧,怕污辱了你们),跟大师您,社会分工真不一样。理论研究是百年老店,我们只是练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磨PCB抄板的,我只抄原理图,所以需要到处找书,希望吃透这些东西。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所长也不一样 ...

心态好也很重要,绝大多数电工30岁时轻微焦虑,40岁时中度焦虑,50岁时。。。

中国的小公司为了省钱,一个人干4,5个人的活。

其实从一开始做逻辑,我就自称打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态好也很重要,绝大多数电工30岁时轻微焦虑,40岁时中度焦虑,50岁时。。。

像你这样干打杂的都能干 ...

所以我们需要您这样的牛人,多给我们补补弱项啊,时间少,没办法系统学,只能抛上来求助,真不想学的话,直接丢抄板公司克隆一模一样的板出来,程序只能打磨COPY出来,不过那样就没办法有太多的改动,改进。
我的观念里,大师们一天都到想着外壳材质,连接器配合,那是不务正业。
而我如果所有的时间都玩模拟,那就不是不务正业了,是自找死路。
有钱了,我也想招几个人,对理论,我有最崇高的敬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们需要您这样的牛人,多给我们补补弱项啊,时间少,没办法系统学,只能抛上来求助,真不想学的话, ...

你的境界太高了,不需要再学了。

伯克利、哈佛、牛津。。。都是些不务正业的学校,不画PCB,不焊接电路板,净研究些破理论。

网友B:
我们这个行业,佩服的是澜起科技的老杨,其它的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境界太高了,不需要再学了。

要画板,要焊接东西,找我们嘛,你全干了,不利于就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个行业,佩服的是澜起科技的老杨,其它的都。。。

这照片是老杨还是您哪?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做分立件设计,和IC设计,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分立件设计,用百度就能完成绝大多数设计过程,例如需 ...

我与X大师的观点恰恰相左。搞分立件“设计”的恰恰要有高深的理论基础作为根基。你上面说的问题是抄板。简单的模电和无软件的纯数字电路可以用上述方法完成。但稍复杂的模电没个三五七年的功底是设计不出好电路的。即便你勉强抄了人家的电路,到时候放大倍数该调那个电阻?频率响应不好该调那个电容?电路自激了怎么解决?哪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特别是某些器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集成电路的优点之一就是降低电路设计难度,将复杂的电路封装到集成电路内部。放大倍数低了,加大典型电路中R2的阻值,频响不好,加大C3的容值。化繁为简。降低难度,工程师(特别是层次低的)也就不值钱了。IC设计和抄板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的同学也曾经干过IC抄板的事情,据他描述,也没什么太大的技术含量,无非就是切割机+显微镜,然后和画PCB的逆向工程一样画电路。当然时代发展的趋势还是集成代替分立,就如同当年的晶体管代替真空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与X大师的观点恰恰相左。搞分立件“设计”的恰恰要有高深的理论基础作为根基。你上面说的问题是抄板。 ...

反向设计也有难度,我见过他们反向一个DSP,最后发现有问题,于是查错,就因为一个管子连线有问题,一个研究室一起查了大半个月。
抄板如果抄几十个管子的规模,那简直就是小case,现在动辄几十万门规模,查错跟大海捞针差不多,有可能还不如正向设计来的快。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反向设计也有难度,我见过他们反向一个DSP,最后发现有问题,于是查错,就因为一个管子连线有问题,一 ...

所以说抄板也是要会抄的。我一般抄板也是先搞清楚工作原理和大概设计思路。然后根据这个思路和原理来重新“设计”。那种把电路板上每个元器件都一模一样复制下来的我就呵呵了(当然这种事我也干过,但还好不多)。另外真的没有那份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以说抄板也是要会抄的。我一般抄板也是先搞清楚工作原理和大概设计思路。然后根据这个思路和原理来重新 ...

数字部分基本看下IC型号,下载DS,熟的芯片看一下基本就知道了,按自已原来的设计就行,像我这样的菜鸟,遇到模拟电路,不得不把每个器件参数搞出来,而且抄出来了,还看不懂工作原理,就到处找书找大侠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