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编译没有包含core_m23.h

楼主(2019-05-16):
芯片型号选了,头文件也有。编译到#include "core_cm23.h"的时候,没有找到这个文件????
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这个内核头文件在mdk安装目录里的,难道要把这个路劲也包含????
不对吧,,,,mdk应该会自己找才对?确认所有路径都没错,是要怎么触发包含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再见。谢谢各位浏览

网友A(2019-11-04):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再见。谢谢各位浏览

什么原因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呢

把路径包含进去,或者把code选进去。有一个绿色图标叫CMSI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