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PC104总线与DSP数据通信接口设计

楼主:
PC104总线与DSP数据通信接口设计

摘 要:DSP芯片进行实时高速的数字信号处理已经在军事、 工程中有着十分广泛地应用。在工程应用中,工业控制计算机采集数据,然后通过PC104总 线向DSP芯片传递实时数据,由DSP芯片完成算法的处理。PC104总线与DSP芯片之间的数据通 信控制用CPLD来实现。本文是CPLD在工程中的一种应用。

关键词:PC104;DSP;双端口RAM;CPLD;接口设计

1引言

从1982年世界上诞生了首枚DSP芯片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的DSP属于第五代DSP器件 。其系统集成度更高,已将DSP芯核及外围器件综合集成到单一芯片上,DSP逐渐成为数字信 号处理器的代名词。同时,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理论和算法上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本身 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包括数据采集、离散信号与离散系统分析、信号估计、信号 建模、信号处理算法等内容。DSP技术已在航空航天、遥测遥感、生物医学、自动控制、振 动工程、通讯雷达、水文科学等许多领域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通过数据采集系统将原始数 据传送到DSP,DSP完成算法的处理是工程上的一种应用模式,数据的传送可以通过各种计算 机总线来实现。

  PC104是一种专门为嵌入式控制而定义的工业控制总线,PC104与普通PC总线控制系统的主要 区别是:
  (1)小尺寸结构。
  (2)堆栈式连接。
  (3)轻松总线驱动。
  PC104有2个版本,8位和16位,分别与PC和PC/AT相对应。PC104 PLUS则与PCI总线 相对应 。本文主要涉及的是PC104与DSP的16位数据通信接口设计,采用了CYPRESS公司的双端口静 态读写存储器CY7C028V15AC作为共享存储器,双端口RAM右侧接ADI公司的DSP芯片T S101,左侧接PC104总线,控制逻辑用ALTERA公司ACEX系列CPLD中的EP1K100TC208来实现。

2双端口RAM访问模式

CY7C028V15AC是16 b×64 k的双端口RAM,支持高速的访问,访问速度为20 ns,支持左右2个端口完全异步访问。2个端口的选通信号有效,则双端口RAM两侧可以同时 对双端口RAM进行读写操作。需要解决的是当同时访问到一个存贮块时的冲突问题。有2种方 法可以解决访问冲突:一种是信号令牌传递方式,双端口RAM内部提供了8个Semaphore锁存 单元,可以在逻辑上把双端口RAM划分为8个区段;当某个端口要访问某个区块时,首先向相 应的锁存单元请求令牌,以确定访问是否会产生冲突,即向某一个锁存单元写“0”,然后 读回所写数据,如果成功,则对应于该锁存单元的块是空闲的,可以访问,否则就不能访问 。当一侧正在访问双端口RAM的某一块,则相应的锁存单元对另一侧是不能访问的。申请令 牌通过读写I/O的方式实现,实际用到的是双端口RAM左右两侧数据总线的D0位,地址总线的 A2~A0位(其译码对应于8个锁存单元),以及左右两侧对锁存单元访问的使能控制端SEML 和SEMR。另一种方式是中断方式。在中断方式下,RAM最高的两个地 址作为通讯邮箱,FFFEH分配给右端口,FFFFH分配给左端口。两个邮箱的使用方法一致。以 右端口为例,当DSP向FFFEH地址写任意一个值时,左端口的中断请求信号INTL有效,当响应完中断请求后,PC104总线读一次FFFEH地址就可以INTL清除中断 。
  本文中采用中断方式设计PC104与DSP的握手信号。考虑到用CPLD来设计数字逻辑的灵活性和 可重复编程,用CPLD来控制中断请求与响应信号,所以RAM最高端的两个地址仍作为普通的R AM单元使用。双端口RAM左右端口的连接如图1所示。

  当DSP向PC104请求数据,TS101的标志位FLAG0通过CPLD的缓冲连接到PC104的其中一条中断信 号引脚,当PC104收到中断请求向RAM写完数据,通过写I/O口的方式,由CPLD产生回复 信号 到TS101的IRQ0,TS101在适当的时间读取数据并进行算法处理。当TS101向PC104发送数据, 则先向RAM中写数据,写完后由标志位FLAG1产生读数据请求信号,通过CPLD缓冲连接到PC10 4的另一条中断信号引脚,PC104响应中断读完数据,通过写I/O口的方式由CPLD产生回复信 号到TS101的IRQ1。当PC104访问双端口RAM时。数据总线的16位通过CPLD缓冲连接到RAM左端 口的I/O15L~I/O0L,因为16位的数据访问占用的是偶地址,所以地址总线的A16~A1在CPLD 缓冲后连接到RAM的左端口的A15L~A0L地址线。PC104其余的地址线通过在CPLD里的译码 产生RAM左端口的选通信号。当TS101访问RAM,TS101的前16根地址线连接到RAM的A15R~A0R, 前16根数据线连接到RAM右端口的I/O15R~I/O0R,用 产生选通信号,通过TS 101的编程实现,访问RAM的有效地址由用户定义。

3PC104与CPLD的连接关系

通过CPLD,PC104要实现对双端口RAM的访问,首先要考虑的是分配给RAM的存储地 址,因为64 k×16 b的RAM需要64 k的偶地址空间,或者说128 k的连续地址空间,工 控机1 M以内可由用户使用的自由地址空间往往达不到128 k。所以应将RAM安排在1 M地址空 间以外访问。此时除了用到用于1 M寻址的地址线SA19~SA0,还要采用1 M外寻址的地址线LA 23~LA17。需要 注意的是,PC104的总线上的SA19~SA17与LA19~LA17是重复的。区别在于SA10~SA0是通过总 线地址锁存使能信号BALE锁存输出,而LA19~LA17未经锁存,为保证在对RAM访问期内 地址信 号一直有效,至少应在CPLD内将LA23~LA20进行BALE锁存。本文中将RAM的地址安排在1 M地 址空间外从100000 H开始的64 K偶地址。所有需要用到的PC104信号线都连接到CPLD,CPLD 将SA16~SA1缓冲连接到RAM,其余地址线译码产生RAM左端口选通信号。PC104与CPLD连接的 访问逻辑如图2所示。

  其中 有效表示数据总线的高8位有效,SA0有效表示数据总线的低8位有效, 作为译码信号的一部分,对于单片16位数据线的集成电路,实际上也可以不连 接,用SA0和高端地址线译码产生选片信号。AEN信号有效表示计算机在和某个设备进行DMA 传送,其他的设备发现AEN信号有效,就不要响应寻址信号。因此在CPLD内部逻辑里设置 当AEN信号有效时,将进入CPLD的地址信号线置为高阻态。 是存储器读写信号,是用于1 M以外地址空间的读写信号,当这两个信号之一有效且寻址 到1 M内的地址,将分别使1 M以内地址的读写

一起控制总线周期的长短。有3种存储器访问周期:标准周期,就绪周期,无等待状 态周期。访问时序如图3所示。

  在设计的时候考虑到信号在CPLD里的延时,如果标准周期对于访问的时间长度不够,可以采 用有1个等待状态的就绪周期,而这只需要修改CPLD的设计并重新下载到CPLD即可,由此可 见用CPLD作为控制芯片的优点。

4结语

TS101的编程工具可以用Visual DSP++,用汇编语言或者C/C++语言编写。PC10 4总线操作也可以用C/C++语言或者汇编语言编写。CPLD的内部逻辑可以用Maxplus Ⅱ或者QuartusⅡ设计。硬件方面,为了减少延时,将CPLD双端口RAM和DSP集中到一块多 层印制电路板上,然后通过连接器连接到PC104。
  本文说明的这种PC104总线与DSP的数据通讯接口设计,也可以作为采用其他计算机总线与DS P进行16位数据通讯接口设计的参考。

楼主(2019-05-16):


网友A(2019-11-06):
楼主,这个设计您还有吗?

网友B(2020-04-03):
如何运用RAM实现FPGA与DSP之间的数据通信

网友C:
串行通信接口有哪些特点

网友D:
通信用EMIF,srio,pcie等接口

网友:
用HPI接口的话传输速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E:
怎么实现两个CAN模块之间的通讯

网友F:
如何用CCS5.5和matlab对dsp进行实时数据交换

网友G:
这样接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H:
最常用的是什么协议?

网友I:
dsp怎样和FPGA传输数据?

网友D:
低速而言EMIF就得多

网友:
DSP和FPGA之间是怎样进行实时的数据传输或者通信的

网友C:
fpga和dsp之间的数据总线接口有哪些

网友B:
dsp的并口总线与串口各有何用途

网友E:
FPGA与DSP之间的是怎么传输的?

网友H:
可以到官网去下载相关的资料吧?

网友G:
一般采用什么通信协议

网友F:
串口与dsp上的sci相互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