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基于DSP的铁路客车辅助电源系统

楼主(2019-05-16):
基于DSP的铁路客车辅助电源系统

摘要:介绍了以TMS320F2407DSP为控制核心的铁路客车辅助电源系统的设计。设计采用了先进的SVPWM控制策略,借助于TMS320F2407DSP芯片强大的控制功能,运用实时算法,增强了整个系统的快速反应能力,提高了客车辅助电源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简要地介绍了辅助电源系统的组成以及DC/DC模块和DC/AC模块主电路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详细介绍了系统的控制思想并介绍了软件编程的流程图。结合在运用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介绍了改进的方法和效果。

关键词:辅助电源;数字信号处理;空间矢量控制

0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铁路客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如何利于环保,提高客车服务质量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旅客列车的主要辅助设备有空调系统、影视系统及车内照明等,这些装置的配备能改善乘车环境,使旅途更加舒适。
  目前,我国电气化铁路旅客列车辅助电源系统大都采用DC600V供电制式,即机车通过受电弓从高架线上输入25kV交流电,经过变压器降压后再整流为DC600V,采用母线方式提供给各节车厢。本文介绍的辅助电源系统就适用于DC 600V供电制式的空调客车以及具有相应供电制式的动车组。其主电路采用高频变压器使输出与输入600V母线隔离,其控制芯片采用了先进的DSP控制器。系统中的DC/DC变换器采用两级转换,前级采用Boost变换器控制系统的输出,后级采用谐振开关,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效率。该系统具有实时控制、自保护、自诊断、自恢复、CAN、RS485/232通讯等功能。系统对短路、过压、欠压、过流、过热、接地等故障具有功能强大的诊断系统,从而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同时也增强了系统的可维护性。

1    基于DSP的机车辅助电源系统软硬件设计
1.1    主电路
  主电路由一个DC/DC变换器和一个三相逆变器构成。DC/DC变换器采用了带高频变压器的充电技术,一路输出直接给蓄电池充电,另一路输出600V供给三相逆变器。三相逆变器采用的是空间矢量逆变技术。系统主电路如图1所示。

图1    辅助电源简图

1.2    控制电路结构
  控制电源由DC 110V电源供电,通过系统内部的电源模块将DC 110V分别变换为DC 24V,DC ±15V,DC 5V,为控制芯片提供5V电源,为测量系统提供±15V电源,为驱动电路提供24V电源。系统工作时DSP根据采集到的输入电压、电流、输出电压、电流、散热器温度以及频率设定自动选择工作模式进行工作,控制系统的电路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控制系统框图

1.3    系统工作原理及软件说明
1.3.1    DC/DC模块的工作原理
  如图3所示,DC/DC模块由3部分组成,分别为升压电路,谐振电路和整流电路。在系统启动阶段,S1、S2的占空比保持在50%,系统根据检测到的蓄电池充电电流和电池电压逐步调整S3、S4的占空比,使输出到蓄电池上的电压稳定在设定值(一般为DC 120V)。启动结束后,系统将固定S3、S4的占空比,并根据蓄电池充电电流和蓄电池电压、600V输入电压、蓄电池温度补偿特性等动态地调整S1、S2的占空比,使蓄电池的电压严格符合充电特性曲线。充电特性曲线由蓄电池厂家提供,不同厂家要求的充电特性曲线不尽相同。DC/DC模块程序流程简图如图4所示。

图3    DC/DC模块工作原理简图

图4    DC/DC模块程序流程简图

1.3.2    三相逆变器的工作原理
  三相逆变器电路图如图1所示。其输入600V由DC/DC模块提供,由于DC/DC变换器缓慢启动,其输出电压也是缓慢上升,所以逆变器输入电压(变压器输出整流后)也缓慢上升,因此该三相逆变器节省了传统逆变器前级预充电电路。在系统工作时,逆变器检测到DC600V输入大于等于600V时,三相逆变器根据系统输出模式要求(模式决定电压和频率)启动三相逆变器,输出三相380V供给客车空调。三相逆变器根据DC/DC直流电压输入值,采用空间矢量的方式对600V直流进行逆变。空间矢量逆变方式的电压利用率最高。三相逆变器的简明程序流程如图5所示。

图5    三相逆变器的简明程序流程图

2    试验与改进
  在进行实际装车试验时,发现系统与机车DC 600V整流电源不相匹配,从而在设备启动时引起600V干线电压和电流的波动,影响了辅助电源系统的正常运行。试验波形如图6所示。

图6    改进前系统启动时的输入电压电流波形

  图6中,纵坐标200V/div,横坐标50ms/div。上面的曲线为辅助电源启动时,DC 600V母线电压的波形,波动幅度超过了200V,波动频率约在6Hz。下面的曲线为DC 600V母线电流的波形,波动幅度将近40A。并且电压、电流波形的相位差接近90°,即辅助电源系统表现出的功率因数很低。这样的波动使母线电压瞬间超过了辅助电源系统的过压值和欠压值,设备进行保护从而无法正常工作。分析原因,一方面机车DC 600V整流电源冗余量不够,各节车厢设备同时启动时的电流较大,造成DC 600V电压波动,另一方面,辅助电源的功率因数较低,也影响了DC 600V电源的利用率。
  针对这种情况,对机车DC 600V整流电源进行了改造,并对辅助电源系统的控制部分也进行了改造,在软件中加入了PFC(功率因数校正)控制,使系统呈现出阻性负载的特征,即运行中DC 600V电压和电流几乎同相位,波动控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系统的启动和运行有了根本的好转。改进后的输入电压、电流波形如图7所示。

图7    改进后系统运行时DC 600V输入电压电流波形

楼主:
基于DSP的铁路客车辅助电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