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N76E616 P4口做按键如何判断?

楼主(2019-05-16):
P4口不能位寻址,要如何分别判断长按短按?

网友A:
读取整体的io状态也是可以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B:
读出来端口的,逻辑操作获取位,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C:
参考ARM内核的单片机的方法啊

网友D:
楼上高人啊。不太清楚,手册说的不可以吗,看看头文件有没有这个端口的定义

网友E:
用引脚中断做更容易,占时间资源最少。
毕竟连续读按键,是非常占用资源的行为,如果你的系统无所谓,就扫描按钮了另当别论。
至于位操作,这个很简单,读整个端口P4,然后该咋整咋整呗。
KEY_TMP=P4;// 整体读端口P4
kEY_DATA=KEY_TMP|&0x01;//已经转换为P40的键值。
你甚至可以构筑一个结构体,8个位操作寄存器,组合成一个通用内存单元,编译器自然会在通用位寄存器部分给你划出一个八位寄存器,一次性读到该寄存器,然后爱咋咋滴。

网友F:
解决了没?

网友G:
位和端口是一样可以的,最多多个取位操作

网友H:
真滴假的,不是51吗

网友H:
P4: 端口4仅可字节操作, 复位后所有管脚为输入模式

网友H:
还真是,查了手册,是不可以,那就要写几行了。

网友H:
逻辑操作方式操作位。

网友I:
参考ARM内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