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和Motorola格式的字节位编号

楼主(2019-05-16):
最近在纠结一个关于一个字节的位编号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一个字节共有8bit,平时都是习惯从左到右给位编号为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可是最近在接触CAN报文时了解到数据编码有两种格式一种是Intel格式,一种是Motorola格式(其实Intel就是小端模式,Motorola就是大端模式对不对???),但是有人跟我说,这两种格式的位编号顺序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不一样???想问问各位大神,位编号是否存在第一种: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从左到右), 第二种: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bit5 bit6 bit7(也是从左到右),是否存在着两种编号顺序???

因为我现在遇到的一份Intel格式的文档,bit3,bit4这两个位,用00表示一级,01表示二级,10表示三级。如果按照第一种编号顺序就是0x00 0x08 0x10,
但是如果按照第二种编号就不一样了,就是0x00 0x01 0x80了?

请大神指教,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搞过通讯的都知道。
例如modbus 01 03 00 00 00 01 84 0a
这个就是高位在前。这个就是字节顺序。
至于单字节的顺序,也有,有些spi芯片,就是高位在前,有的是低位在前。
这两个不是同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搞过通讯的都知道。
例如modbus 01 03 00 00 00 01 84 0a
这个就是高位在前。这个就是字节顺 ...

那麻烦请教一下大神,一个8字节长度的十六进制的数据Intel格式,bit43,bit44这两位00表示一级,01表示二级,10表示三级,麻烦帮写出这8个字节的十六进制数,我看看理解理解

网友A:
#include<stdio.h>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long long int data;
        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data;
        //bit43=0 bit44=1
        data=0;
        data|=(1ULL<<44);
        for(i=0;i<8;i++) printf("byte%1d=%02x,",i,p[i]);
        printf("\n");
        //bit43=1 bit44=0
        data=0;
        data|=(1ULL<<43);
        for(i=0;i<8;i++) printf("byte%1d=%02x,",i,p[i]);
        return 0;
}

执行结果:
byte0=00,byte1=00,byte2=00,byte3=00,byte4=00,byte5=10,byte6=00,byte7=00, 二级
byte0=00,byte1=00,byte2=00,byte3=00,byte4=00,byte5=08,byte6=00,byte7=00, 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int main( void)
{

非常感谢这位兄台

网友B:
T叔是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