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区分PLC发送的脉冲和驱动器接收的脉冲

楼主(2019-05-16):
  脉冲通常是指电子技术中经常运用的一种象脉搏似的短暂起伏的电冲击(电压或电流)。主要特性有波形、幅度、宽度和重复频率。 脉冲是相对于连续信号在整个信号周期内短时间发生的信号,大部分信号周期内没有信号。就像人的脉搏一样。现在一般指数字信号,它已经是一个周期内有一半时间有信号。计算机内的信号就是脉冲信号,又叫数字信号。此外,脉冲也用来表示思想感情上的冲动和要求。
  从字面上理解——脉搏的跳动所产生的冲击波。脉冲的定义其实是这样的:电压(V)或电流(A)的波形像心电图上的脉搏跳动的波形。但听到的什么电源脉冲、声脉冲……又作何解释呢——脉冲的原意被延伸出来得:隔一段相同的时间发出的波等机械形式。
  学术上把脉冲定义为:在短持续时间内突变,随后又迅速返回其初始值的物理量变化过程称之为脉冲。从脉冲的定义内我们不难看出,脉冲有间隔性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把脉冲作为一种信号。脉冲信号的定义由此产生:相对于连续信号(在整个信号周期内短时间中都有的信号),大部分脉冲信号周期内是没有信号的。就象人的脉搏一样。脉冲信号一般指数字信号,它已经是一个周期内有一半时间(甚至更长时间)有信号。计算机内的信号就是脉冲信号,又叫数字信号。
  相关术语
  神经脉冲
  神经脉冲,正确地讲应称为神经冲动(nerve im-pulse)。当神经的某一局部受到足够强度的刺激时,则在该部产生动作电位,并从该点沿神经纤维向两个方向传播。冲动与动作电位具有相同的意思,但冲动是在作为沿轴突传播的信号看待时使用。根据冲动的原发部位,在离中神经中是从中枢向末梢产生效应的器官,在向中神经中是从末梢感受器向中枢单方向传导。它所起的作用是连络中枢和末梢的信号。冲动的传导速度可因神经纤维有无髓鞘和粗细等而异。有髓鞘神经的传导速度与纤维直径是成正比,在哺乳类用纤维直径(微米)×6米/秒来表示,最高达120米/秒,无髓鞘神经的传导速度与直径的平方根成正比,通常在2—3米/秒以下。
  脉冲信号
  瞬间突然变化,作用时间极短的电压或电流称为脉冲信号。可以是周期性重复的,也可以是非周期性的或单次的。脉冲信号是一种离散信号,形状多种多样,与普通模拟信号(如正弦波)相比,波形之间在时间轴不连续(波形与波形之间有明显的间隔)但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是它的特点。最常见的脉冲波是矩形波(也就是方波)。脉冲信号可以用来表示信息,也可以用来作为载波,比如脉冲调制中的脉冲编码调制(PCM),脉冲宽度调制(PWM)等等,还可以作为各种数字电路、高性能芯片的时钟信号。 所谓脉冲信号表现在平面坐标上就是一条有无数断点的曲线,也就是说在周期性的一些地方点的极限不存在,比如锯齿波,也有电脑里用到的数字电路的信号,0,1。脉冲信号,也就是像脉搏跳动这样的信号,相对于直流,断续的信号,如果用水流形容,直流就是把龙头一直开着淌水,脉冲就是不停的开关龙头形成水脉冲。 你把手电打开灯亮,这是直流,你不停的开关灯亮、熄,就形成了脉冲,开关速度的快慢就是脉冲频率的高低。
  电磁脉冲
  电磁脉冲(EMP)是一个瞬时产生的强大能量场,它对能量波非常敏感,可以在远处破坏无数的电力系统和高技术微型电路。核武器在高空大气层爆炸能产生巨大的电磁脉冲效应,这就是高空电磁脉冲(HEMP)现象。
  脉冲反应堆
  能在很短时间间隔内达到超临界状态,从而产生很高脉冲功率和很强中子通量,并能安全可靠地多次重复运行的反应堆。它分为热中子脉冲堆和快中子脉冲堆两类。中国建成了一座铀氢锆脉冲反应堆,这是以铀氢锆作燃料的反应堆。它主要以氢作为慢化剂,当功率升高时,温度就会提高,氢的慢化作用减弱,反应性立即降低,反应堆有很大的瞬发负温度系数,因而呈脉冲运行。脉冲反应堆除了用来培训人员、从事研究工作和生产短寿命放射性同位素外,还可用来治疗癌症、中子照相、活化分析及辐照燃料和材料。
  脉冲电源
  用户的负载需要断续加电,即按照一定的时间规律,向负载加电一定的时间,然后又断电一定的时间,通断一次形成一个周期。如此反复执行,便构成脉冲电源。例如对于无极性电解电容器的老练工艺中,需要给电容器正向充电一段时间,然后放电,然后反向给电容器充电一段时间,然后放电,如此便形成正向→放电(断电)→反向→放电→正向……,如此反复。
  1、单脉冲电源
  单脉冲电源一般输出参数固定的单向脉冲电流,如欲改变脉冲参数,需停机后进行重新设置
  2、双脉冲电源
  双脉冲电源一般输出参数固定的周期换向脉冲电流,如欲改变脉冲参数,需停机后进行重新设置双脉冲电源的反向脉冲的阳极化溶解使阴极表面金属离子浓度迅速回升,这有利于随后的阴极周期使用高的脉冲电流密度,因而镀层致密、光亮、孔隙率低;双脉冲电源的反向脉冲的阳极剥离使镀层中有机杂质(含光亮剂)的夹附大大减少,因而镀层纯度高,抗变色能力强。YS-9000翼升型智能脉冲电镀电源为纳米电镀技术的研发与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规格参数
  1、输出波形:方波脉冲或直流
  2、脉冲频率:1-100HZ 100-1000HZ 200-2000HZ 500~5000Hz 10KHZ-30KHZ(可选可定制)
  3、脉冲占空比:0~100%
  4、正、反向脉冲换向时间:0~9999ms
  5、输出电压:0-100V
  6、输出最大平均电流:0-5000A
  7、最大峰值电流:15000A
  脉冲宽度
  就是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常用来作为采样信号或者晶闸管等元件的触发信号。
  脉冲电路
  就是脉冲波形的产生,整形和变换的电路。脉冲电路是由两部分组成:惰性电路和开关。开关的作用是破坏稳态,使电路出现暂态。
  脉冲拨号
  是一种时域处理方法,它用脉冲的个数来表示号码数字。脉冲拨号方式对脉冲的宽度、大小、间距、形状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如果由于线路的干扰或其他原因而使得这些参数发生了变化,则可能引起号码接收的错误。另一方面,由于每个脉冲都占有一定的时间(一般每个脉冲占用的时间为100ms),而使得这种拨号方式比较慢。
  脉冲加热
  是利用各种波形的脉冲电流,以时断时续的方式来加热来达到一些特殊工艺要求。
  脉冲波
  就是以冲击形式产生的信号波形。
  任何区分PLC发送的脉冲和驱动器接收的脉冲
  走偏一般就3个原因
  1 联轴器是否固定,(虽然简单,但是这个还是要看)
  2 信号线是否有绝缘层,是否和驱动器绝缘地接在一起。
  3信号线附近有高压电线(220V,380u)分开走
  PLC发送的脉冲后在伺服驱动器上监控的时候,看到数值每次到一个位置的时候不一样。比如两个位置来回移动的话,应该是两个固定的数值变化的。 PLC离伺服驱动器很近,信号线大概20CM长左右,旁边也有一个伺服驱动器,情况差不多。都是用双绞屏蔽线,线的质量还可以。信号线更马达线完全是隔开的。设备主要是两个伺服定位用,控制柜是三相380的电源,有一个液压用的三相电机,单相电是单独有根零线的,取三相的一根接来用,旁边有很多的冲床。附近没有地线,伺服驱动器只是接在控制柜外壳上。
  PLC与驱动器脉冲信号连接方法
  工控产品分为2派,壁垒一样,不兼容的地方非常多,这就是德国代表的欧系和日本代表的日系。
  日系的脉冲输入大多数采用5VDC差动或者脉冲+方向的,当然了,24V脉冲+方向一样可以,串个电阻就好。这个你要看好手册。
  可是脉冲反馈输出就有点悲剧了,大部分是5Vdc差动,欧系的PLC对这么低的电压是“免疫”的。前段时间用的松下A4伺服驱动脉冲输出就是5VDC差动,没有集电极的。
  台达是日系派别的,估计有些机型是支持5VDC差动的,还没用过。
  选型的时候多注意一下,看好手册再下手,不然弯路走的太长太多。
  脉冲+方向。西门子200的是Q0.0+Q0.2一轴,Q0.1+Q0.2二轴,库指令,没记错的话。
  还用过台湾永宏的,一轴Y0Y1二轴Y2Y3,三轴Y4Y5,四轴Y6Y7。
  台达的记不清了,各型号机型不一样(这点很搓)貌似和上面的永宏是一样的,只不过轴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