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pwm波转变成0-5Vpwm波

楼主(2019-05-16):
各位大佬们   如何才能将32单片机产生的0-3.3V的pwm波 转变成0-5的pwm波呢                   可不可以提供思路 或者外围电路  给小弟呢      拜托了

网友A:
pwm频率多少,才能设计

网友B:
PWM源阻抗要求不高的,直接一个7002,电阻上拉5V斩波,就完美的转换为0-5VPWM。
源阻抗要求典型的CMOS互补驱动类型的,可以采用74HC04类型的高速CMOS,该芯片5V供电,驱动能力≥单片机。
单片机PWM直接接HC04输入,由于HC04典型输入电压为1/2VCC,所以3.3VPWM方波便就是合法逻辑信号,输出直接就转变为5VPWM。
信号反相的,需要同相很简单,2个反相单元串联。

网友C:
选择合适的电平转换芯片,只要速度和阻抗匹配就可以。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一个5V的逻辑门。

网友E:
打算花多少钱转换呢?
要不你找顺丰把PWM波快递过来,转换好再给你寄回去。

网友F: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7993 ... B%E6%B3%A1%E5%BD%B1
(出处: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

网友G:
245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源阻抗要求不高的,直接一个7002,电阻上拉5V斩波,就完美的转换为0-5VPWM。
源阻抗要求典型的CMOS互补 ...

恩恩  我查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7993 ... B%E6%B3%A1%E5%BD%B1
(出处: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