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基于赛元LB1014的隔空水位检测开发心得(二)改进咖啡机

楼主:
     昨天对赛元LB1014的隔空水位检测学习板进行了简单的测试实验(https://bbs.21ic.com/icview-2813430-1-1.html),测试结果令人满意。测试后打算把这块小板子充分利用起来,于是就给家里的一台咖啡机增加了低水位报警,当机内水位降到低位时蜂鸣器发声进行报警,提醒用户及时断电防止干烧。下面就是本次改进的过程。

一、工作准备
1、水位检测设备:赛元LB1014隔空水位检测学习评估板;
2、水位检测上位机软件:SCW8916B Tool;
3、USB转串口工具;
4、赛元官网提供的相关资料;
5、待改进的滴漏式咖啡机;
6、5V直流电源;
7、PNP三极管、5V蜂鸣器、3.3K电阻等;

二、咖啡机简介
     这是一款滴漏式咖啡机,采用交流220V供电,属于比较方便实用的小家电设备,整个壳体为PVC材料。拆开底盖观察内部构造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水加热系统感觉与CPU散热器的原理相似。这台机器一直都在正常使用,有个小缺点就是当储水箱内的水用净时机器仍在工作,出现干烧现象。

三、改进思路
      利用赛元LB1014隔空水位检测学习评估板做为低水位检测设备,通过资料可以了解到,在“一对一输出”模式下,当低水位检测通道“CH1”检测到有水时“OUT1”即会输出高电平驱动LED1使其被点亮;当低水位检测通道“CH1”检测到无水时“OUT1”即会输出低电平信号,LED1熄灭。这里就是利用“OUT1”的高、低电平信号控制外部的三极管蜂鸣器驱动电路,达到储水箱无水时蜂鸣器发声报警提醒用户的目的。

四、工前测试及改进
      正式开工前先行测试,过程中发现当储水箱有水时并没有检测到,查找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储水箱外壁厚度可能超过2mm了,用卡尺实测为2.36mm,超过了手册上的规定值;

为了增加加检水铜箔面积,采用了铝箔粘胶带直接敷在“CH1”检水铜箔面上,试图增加“检水铜箔面积”,经实验可行。另外,还利用水位检测上位机软件SCW8916B Tool将“CH1的”灵敏度值调整为“0”,用以提高检测灵敏度;

五、增加蜂鸣器
      采用了一只PNP型三极管9014、一只3.3K限流电阻、一只5V蜂鸣器在PCB上进行搭棚焊接;

六、增加5V电源
      使用了一只旧手机充电器里的电源板,将其直接放入底座,输出的5V电源线从电源进线端口缝隙中引出;

七、成果展示
     打开电源,当储水箱内无水时蜂鸣器会产生鸣叫报警、LED1亮,当储水箱内注水高过最低水位线时蜂鸣器鸣叫停止、LED1熄灭。

八、总结
      通过这次实战,对赛元LB1014隔空水位检测学习评估板及板载SCW8916B芯片又有了更加深入地认识和了解,很多非接触式的水位检测应用中采用赛元微电子的这套方案都能完美地解决。
      最终测试时本来拍了个小视频,结果是一只手拍摄、一只手倒水顾头顾不尾,效果不好就不发了。
      电源绝缘没做处理是有缺陷的。过程中存在的其它问题还请朋友们指出。

网友A(2019-05-16):
果然是大神级人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大神级人物啊!

过奖了,只是把赛元的好东西利用了一下

网友B:
做一个电容 ,没水就不开电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电容 ,没水就不开电 就行了.

欢迎交流,目前的这个方案效果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欢迎交流,目前的这个方案效果不错

我们有一个方案也在用 赛元的 可是什么都好了, ESD过不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一个方案也在用 赛元的 可是什么都好了, ESD过不了  ...

跟官方技术上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行的改进方案。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