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揭开!无线充电线圈原来还可以这样绕制?

楼主(2019-05-16):
  无线充电线圈原来还可以这样绕制?选对方法很重要哦!
      今天,岑科实业有限公司,电感工程师为大家耐心解答!
      无线充电线圈无线充电线圈是利用电磁波感应的原理进行充电的设备,原理其实和变压器类似。在在设备接收端以及发送端个被一个电感线圈,发送端线圈需要连接有限电源从而产生信号,接收端电感线圈感应发送端的电磁信号从而产生电流为电池充电。我们在绕制线圈的时候,首先需要准备以下材料,一个充电插座,一根充电线,一根铜线,工业的胶带(普通胶带不安全),此贴一块,锡纸等。

  首先我们要剪掉充电线的两端,会有四根线,两个充电的正负极,这个学过理科的应该会熟悉的。一段我们连接电脑,一段接地,接地线是绿色的,连接电脑的那段需要自己尝试,多试一下,试试手机能否充电。【电脑的提供的电压是不大的,一般5V左右的吧】
  然后用锡纸包裹着,插头的充电器选择国内模式的插头,不要用美国、日本的插头。两边都用锡纸包裹着,白线是连接电脑的,绿色的接电线删除掉,发射端多绕制一些铜线,接收端少绕制一点。注意锡纸一定要包好,不能够让电线与铜线直接接触。

  千万记住弄完要洗手,因为铜离子是有毒的!用工业胶带缠好,铜线不要直接接触,后果自负!最后用固体胶或者热熔胶膜把此贴绑在充电器上就好,一个简单的无线充电线圈就完成了。

  论坛大神们也总结了失败的一些原因,具体有以下几点:

  1.铜线没有一气呵成绕制而成。

  2.充电线选择出错,胶带不宜过多。

  自制无线充电线圈的充电效率是蛮低的,并且很多磁辐射,尝试可以尝试,但是要注意安全。http://www.cenkersz.com/Article/xqs_1.html

网友A:
一头雾水

网友B:
别一头雾水了,纯粹就是扯蛋。
无线充电这样能搞,单片机就是个笑话了。可事实上,单片机是真实存在的,而这样的无线充电器肯定是个笑话。

网友C:
你自称“岑科实业有限公司”,你是来打广告的,还是来黑公司的?

网友D:
岑科实业有限公司,电感工程师,何其恐怖!

网友E:
看了楼主的帖子,又可以成功避开一家公司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