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一个运放电源

楼主(2019-05-16):
下图是一个运放做的电源,用于给采集电路的运放供电,看看有什么毛病吗?,基准电压芯片没找到LM385模型,先用192代替,输出并10uF的电容,之前好像有人提过运放输出容性负载的问题,这个不知道内部原理,请大侠给分析下容性负载的原理,谢谢

楼主:
这个主要给采集电路运放供电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运放做电源?你这样做,在运放输出接个大电容,是会自激振荡的!
完全可以用现成的电源芯片,例如LM317,加两个电阻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A:
容性负载引起运放自激的基本原理,就是运放本身的频率特性在高频端有相移,而它的输出电阻与容性负载构成一个移相网络后增加了这个相移的程度,这种情况下再经过反馈电阻反馈到运放输入端后,有可能导致相移超过180度。

网友A:
你的图中,R4和R7增加了运放的输出电阻,使得相移更加严重,自激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B:
楼主想要多高电压为运放供电?
三端线性稳压芯片型号很多,运放耗电又没有多少,用三端线性稳压芯片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要多高电压为运放供电?
三端线性稳压芯片型号很多,运放耗电又没有多少,用三端线性稳压芯片很合适 ...

这个是别人板上抄下来的,所以丢上来,同时也想知道这样做电源的好处在哪里
就是因为运放耗电没多少,这个电源才驱动得起,大了也搞不定啊,个人觉得用基准电压加运放方式做,
电源输出相对会干净很多,用于采集小信号时,至少可以减少电源引入的噪声。
这个成本也不高啊,前提是驱动够用。

xch
觉得脱裤子放屁很专业.

楼主:
这个电路做了个小板试一下,输出是没问题的,但单纯做为运放电路看,输出并大电容,想听听大侠的分析

楼主:
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也请大侠不吝赐教,不要人身攻击,怎么讨论都行

网友C:
都是一群不懂装懂的半瓶子醋,没有R4、R7才会自激振荡好不好?
部分场合三端稳压器也不能用,因为只能输出电流不能输入电流,当然三端稳压器的取样电阻会消耗一点电流,有一定的“拉”电流能力,但都在100uA能力左右,LDO更小,可能只有uA级别,楼主的电路是虚地发生器,既然是虚地就有可能既要推也要拉,如果需要的拉电流稍微大一些,三端稳压器就抓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别人板上抄下来的,所以丢上来,同时也想知道这样做电源的好处在哪里
就是因为运放耗电没多少,这 ...

可以采用的三端线性稳压器有78L05、78L06、78L08、78L12等等。这些都是TO92封装(和8050三极管一样)。从价格上看,78L05并不比运放贵,你可以网上搜索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别人板上抄下来的,所以丢上来,同时也想知道这样做电源的好处在哪里
就是因为运放耗电没多少,这 ...

我不知道你用一片基准电压源是什么目的。如果是除此之外另有用处,当然需要保留。如果仅仅是为这两个运放提供基准,那么此电压基准大可不必使用。这片电压基准比小功率三端稳压芯片贵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的三端线性稳压器有78L05、78L06、78L08、78L12等等。这些都是TO92封装(和8050三极管一样)。从价 ...

这个发上来主要搞弄这个输出容性负载问题,只针对这个电路,不讨论合理性,78,79系列有些年头没用了,LDO现在国产的都满天飞,都挺便宜,用LDO主要是少占点空间,有在用,现在先关注这个电路本身,是否稳定,是否有它不一样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一群不懂装懂的半瓶子醋,没有R4、R7才会自激振荡好不好?
部分场合三端稳压器也不能用,因为只能输出 ...

这个实际电路有加相位补偿了,不过仿真对这些东西似乎无动于衷,没什么变化,仿真时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一群不懂装懂的半瓶子醋,没有R4、R7才会自激振荡好不好?
部分场合三端稳压器也不能用,因为只能输出 ...

我对振荡这块概念不清,只看到有的帖子点到过,懂不清楚,边求助,边自已找可以看懂的书。。。

网友D:
用运放来给运放供电,可以把电源处理的非常干净!
不过不是楼主这样的接法,是用的低通滤波电路,就是同相端电阻分压,对地一个电容,然后跟随输出。其中R4/R7电阻必须存在,否则输出的对地电容就会导致运放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一群不懂装懂的半瓶子醋,没有R4、R7才会自激振荡好不好?
部分场合三端稳压器也不能用,因为只能输出 ...

什么是虚地发生器,又赚到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运放来给运放供电,可以把电源处理的非常干净!
不过不是楼主这样的接法,是用的低通滤波电路,就是同相 ...

分压后加的对地电容还真没在那上面(抄的对象板)上找到,我现在的理解就是在驱动够用的情况下(运放芯片通道输出能力),加基准电压芯片也只是想输出更干净一些。
大侠,给具体分析分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是虚地发生器,又赚到一个概念

虚地(Virtual Ground)在单电源应用中很常见的电路,因为没有负电源,运放工作要用一个中点电压做基准,这就是虚地发生器的作用,比如你这里的2.5V应该就是虚地。虚地发生器要有推挽能力,所以三端稳压器不太可靠,LDO基本上不能做虚地发生器,原因见上面的分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分压后加的对地电容还真没在那上面(抄的对象板)上找到,我现在的理解就是在驱动够用的情况下(运放芯片通 ...

基准源可用可不用,实际真没必要!系统上只要有个电压是固定的就可以了,用电阻分压,这里也不会对电压要求多么精密。
低通滤波把截止频率点设置的小一些,输出会远远好于上面的电路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地(Virtual Ground)在单电源应用中很常见的电路,因为没有负电源,运放工作要用一个中点电压做基准, ...

哦,就是这里使用基准电压的原因,我原来没想过(因为没这个概念),谢谢,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准源可用可不用,实际真没必要!系统上只要有个电压是固定的就可以了,用电阻分压,这里也不会对电压要 ...

前一级5V电源,使用的是开关电源,DCDC芯片搭的,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是虚地发生器,又赚到一个概念

你在首帖中只说给运放供电。通常供电就是指运放的电源,而电源的话用线性电源芯片是最合理的,所以我推荐你用LM317,如果只要小电流,那么有小电流的LM317L。当然317是正电源,只能输出电流,但是你这里似乎只要正电源。
如果你是要提供一个在单电源工作状态下的参考电位(这就是所谓的虚地发生器),那么317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不能吸入电流或者说吸入电流的能力极弱。在这种应用中,通常不需要再运放输出端对地并联大电容,因为运放闭环后的输出电阻极低。再说一遍,运放输出端接入电容负载是有自激的风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首帖中只说给运放供电。通常供电就是指运放的电源,而电源的话用线性电源芯片是最合理的,所以我推荐 ...

是的,这个电路输出5V,2.5V,就是做为采集电路运放的电源使用,2.5V主要用来做单电源运放的偏置电压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是虚地发生器,又赚到一个概念

原图中的R4、R7,加大了运放的输出电阻,使得自激振荡的风险加大。
在必须接入电容负载的时候,确实是可以在运放输出端加一个小电阻防止自激的,那个电阻称为隔离电阻。但是你在首帖的那个图是错误的。加入隔离电阻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加在反馈电阻后面。另一种就像你首帖的图那样加在反馈电阻前面,但是那样就必须另外加入补偿电容。若没有补偿电容,则这个隔离电阻只会加大自激振荡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图中的R4、R7,加大了运放的输出电阻,使得自激振荡的风险加大。
在必须接入电容负载的时候,确实是可 ...

这个电路有一个10n的补偿电容,抱歉没搞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电路输出5V,2.5V,就是做为采集电路运放的电源使用,2.5V主要用来做单电源运放的偏置电压使用 ...

那就对了。那个5V就是电源,可以用电源芯片供电。那个2.5V就是参考的虚地,不能用电源芯片提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有一个10n的补偿电容,抱歉没搞全

那个补偿电容是一定不能去掉的。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变化,可以使得整个电路的性能、甚至功能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点不可不察。
关于这个电容负载,我在本论坛曾经发过一篇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668994-1-1.html,你可以参考一下的。

网友B:
楼主:28楼gmchen老师贴出的链接,那篇帖子非常值得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在首帖中只说给运放供电。通常供电就是指运放的电源,而电源的话用线性电源芯片是最合理的,所以我推荐 ...

请问虚地发生器,是怎样出现灌电流的情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虚地发生器,是怎样出现灌电流的情况的?

这不都是废话吗?以5V供电为例,2.5V虚地发生器,运放的正或者负端接虚地,那么高于2.5V或者低于2.5V必然有一个是灌电流。

网友F:
串联合适的R4之后,就不是所谓的容性负载了,这个和直接输出带容性负载有本质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补偿电容是一定不能去掉的。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变化,可以使得整个电路的性能、甚至功能发生根本的变化 ...

谢谢,先存了你之前的帖,现在还看不懂,主要是公式太多,我还得补充点基础知识才去看那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不都是废话吗?以5V供电为例,2.5V虚地发生器,运放的正或者负端接虚地,那么高于2.5V或者低于2.5V必然 ...

高人,中点电压和运放之间不是相当于断开的吗?怎么会有电流拉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高人,中点电压和运放之间不是相当于断开的吗?怎么会有电流拉灌的? ...

把你运放正负接输入和虚地对换一下不就有正负的电流了吗?你就会这一个电路还是只见过这种接法的井底之蛙?

网友G:
192在哪里

网友H:
gmchen 说的对,小小的一个放大电路,实际是个自稳定控制系统,电容用的对可以增加系统稳定性,用的不对形成拐点,会破坏稳定性,会产生寄生振荡。
这时候有些工程师就会加滤波器来消除震荡。

在运放输出并联电容,会增加运放的容性负载,影响运放瞬间回调速度,造成信号回调迟滞,继而产生震荡。
串入电阻看上去消除了震荡,实际上破坏了运放的动态调整性能,在频应曲线上可以看出来。

网友G(2019-06-21):
引用 网友A:
容性负载引起运放自激的基本原理,就是运放本身的频率特性在高频端有相移,而它的输出电阻与容性负载构成一 ...

跟运放一个高手交流过  增加一个滞回电阻可以防止振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