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9-05-16):
以前没用过IAR,现在用时添加头文件#include "msp430g2553.h"编译时报错,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msp430g2553.h"
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IAR版本太低了

网友B:
楼上正解,只有这一种可能

网友C:
是的, 楼主换个版本就行了

楼主:
OK,那我换个试试

网友D:
有没有2553这个器件你先找找里面。5以前 的版本都是没有2553的好像记得

网友E:
没有配置造成的

网友F:
在工程里增加的所有.h头文件

网友G:
这是编译器报错提示“找不到 头文件

网友H:
只需要给编译器的include PATH 添加一下你的这些自定义头文件路径就可以

网友I:
工程文件的路径中 不要包含汉字等

网友J:
需要把msp430g2553.h所在目录包含进去。

网友K:
看一下你的目录中是否存在这个文件

网友L:
你的工程文件呢?

网友M:
使用的使什么版本

网友K:
权限等问题也看看,是否有权限进行读取写入等等

网友E:
在工程中新添加了个文件

网友J:
include这个头文件了?

网友F:
要在包含所设置的路径里

网友I:
它search的路好像就不对

网友G:
#include "msp430g2553.h"?

网友H:
主流的编译器include路径配置一般都在工程的选项配置菜单中

网友N:
头文件不在IAR默认的include PATH路径中

网友G:
"msp430g2553.h"怎么定义的

网友M:
可能这个版本不支持这个芯片

网友L:
把你的工程文件上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