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166A是通过哪个口来实现LPD功能的?

楼主(2019-05-16):
SH79F166A是通过哪个口来实现LPD功能的?

网友A:
不需要通过什么口,在OPTION里面可以选择的。

楼主:
我怎么没有看到你说的选项啊

楼主:
哦 我已经看到了

网友B:
看到了就好,呵呵

楼主:
LPD该怎么使用啊?有没有类似的范例啊?

网友C:
1.设置LPDCON寄存器,可以设置是否开启该功能;检测点(即低电压值);检测方式,是高于检测点,还是低于检测点时产生LPD中断。
2.开启LPD中断。

网友C:
3.假如设置了“当电压低于检查点时LPD标志置一”并开启了“LPD中断”,则当MCU的工作电压VDD低于监测点时,就会发生LPD中断。
4.可以在LPD中断处理中做一些处理,如果是市电切断,由电池供电,需要系统时钟切换,将高频切换为低频32768;如果有时间显示,可以在切换低频后,使系统进入休眠状态,每500MS或1S唤醒一次。如果是市电恢复,则相反。

网友D:
最好可以配合过零点检测一起来做,效果会更好。

楼主:
哦,如果我进入掉电模式之后 如果在唤醒的话 那么此时程序是从哪里开始执行

网友E:
Reset唤醒?从00开始执行

楼主:
中断唤醒呢

网友F:
那就从从中断开始执行呗

楼主:
好,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G:
普通中断唤醒会从休眠指令后面的NOP指令开始执行,如果中断允许的话会在一两条指令周期内执行中断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