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手 在用icd4 遇到问题

楼主(2019-05-16):
CD, ic, TE, TEST
在用mplab IDE 5.15时  在debug/self test 时遇到报错Test interface PGD data line write failure.错误 怎么回事

网友A:
还是检查一下ICSP接口吧.
下面是接口的注意事项.

网友B:
检测不到这个线的信号

网友B:
数据线没有问题?

网友C:
插上自检头了吗

楼主:
自检头?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检头?是什么东西

是送的那块 小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送的那块 小板?

是的

网友D:
没用过这个,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