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做电机控制用哪个DSP比较好呢?

楼主(2019-05-16):
做电机控制用哪个DSP比较好呢?

网友A:
控制的话,应该是C2000系列吧。

网友B:
有很多可以选择吧

网友C:
如果能结合程序说就更好了!

网友D:
TMS320F2812

网友E:
Ti的piccolo系列还不错

网友F:
楼主在价格和性能方面有什么要求?

网友G:
blackfin不错,性价比很高

网友H:
C2000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C:
推荐TI公司的2407系列的DSP,2407主要用于工业控制、电机控制的。

网友I:
TI的C2000  、ADI的ADSp、PIC的DsPic,推荐TI。
低成本的:piccolo系列28030
高性能的:2812、28335……

网友E:
LS说的比较全,还有用STM32,飞思卡尔的ARM做电机控制,目前主流是用TI做,以后ARM做电机驱动会成为趋势

网友J:
用TMS320F2812比较好

网友K:
目前用28335

网友L:
C2000 实时控制 MCU

网友M:
电机控制选择MCU、DSP还是FPGA好

网友N:
基于MCU的BLDC电机?

网友O:
怎么不使用单片机呢

网友P:
飞思卡尔MKV10x可以实现

网友Q:
TMS320F2812处理器是TI 公司C2000系列处理器中的一款

网友R:
C2000系列的

网友S:
TMS320F28232PGFA

网友R:
多用于电机控制等,主频150M

网友K:
C2000使理想的处理器。

网友Q:
项目中就是使用这款处理器。该处理器在电机控制等工业控制领域,有着大量的应用

网友L:
为从简单机械转子传感器到高性能电机控制系统的一系列器件提供电机控制应用支持

网友P:
MKV10x芯片可以提供多种低功耗模式

网友M:
要做直流无刷电机控制

网友T:
TMS320F2812是专门做控制的芯片。

网友N:
8位微控制器驱动一个三相ACIM可变频驱动

网友O:
现在的单片机的处理速度也很快。

网友S:
2000系列DSP器件2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