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不能执行循环问题

楼主(2019-05-16):
char Index;

int RATE[22]={0xB5,0x62,0x06,0x08,0x06,0x00,0xFA,0x00,0x01,0x00,
                0x01,0x00,0x10,0x96,0xB5,0x62,0x06,0x08,0x00,0x00,0x0E,0x30};//数据更新速率为4HZ
for(Index=0;Index<22;Index++)
   {

          UARTCharPut(UART7_BASE,RATE[Index]);

          UARTCharPut(UART5_BASE,RATE[Index]);
}

网友A:
这个需要看下你的CPU是否在运行的吧

网友B:
这个是很简单的for循环函数的,单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需要上下文代码,不然很难分析!

网友D:
你要放main函数里,然后确保每个子函数是可执行的。

网友E:
注意SDA的值为0或者BIT5。。。

网友F:
测出这几个值得话,首先要检查I2C的问题,首先将I2C的频率降下去,其次看一下延时部分是否准确

网友G:
这个……就这样吗?main()函数都没有么?

网友H:
UARTCharPu可能没有发送成功。

网友I:
会不会是你的程序卡在其他地方了呢?

网友J:
这个主要是考虑IIC总线的高低电平的变化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找到问题了不是 for循环的错。。

楼主:
是UART7配置出错,导致每次运行到for循环就停止。与for循环无关。

网友K:
这是中断的没有工作的?在其他地方的陷入了死循环

网友L:
这个原因的在中断程序里面看下的

网友M:
那就单步仿真运行的看下是卡到那个地方了的。。

网友N:
   UARTCharPut这个函数确定可以用吗

网友O:
是不是在哪里更改循环条件了呢

网友P:
index是不是呗改变了

网友Q:
有没有报错啥的

网友R:
是说for循环执行不下去吗

网友S:
有没有报错

网友T:
执行到哪里就停下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