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这个值传输给我的数字模块

楼主(2019-05-16):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上手了psoc3开发板,想自定义一个数字模组,做数字信号处理用,有一个input,有一个output,input连接ADC,output连接DAC,但是ADC和DAC模组都没有图形化的输入输出连接,只有函数int8 ADC_DelSig_GetResult8(void) 取得ADC的值,请问我怎么把这个值传输给我的数字模块,求大神指教

网友A:
ADC转换出来的数字数据是通过CPU/DMA传给DAC的Buffer的,Creator 〉File > Example project里有ADC+DAC的例子, 你参考下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如果要将ADC的输出,输入到自己定义的模块中,怎么传呢,也要使用DMA吗,自己开发的verilog模块还要配上相应的驱动吗

网友B:
应该得有吧

网友A: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在PSOC Designer里用C写中断函数?

网友C:
楼主请看这里
http://www.cypress.com/?id=4&rID=36720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A:
嗯,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