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主电源和备用电源切换用2个二极管切换可以么?如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5-16):
虽然看不懂你的电路不过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B:
用MOS来切换比较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看不懂你的电路不过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S来切换比较科学

这个片子多少钱qq359163032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片子多少钱qq359163032

网友C:
对于压降并不多少敏感的,这个方法是最佳也是性价比最高方法。可靠且实用。
唯一的也就是损失一个肖特基压降。对于40V的肖特基,0.4V的压降,在一般24V系统里面肯定不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压降并不多少敏感的,这个方法是最佳也是性价比最高方法。可靠且实用。
唯一的也就是损失一个肖特基压 ...

嗯嗯,谢谢您的指导,目前做板按两套方案准备,试试效果。能推荐下24V的充电芯片么?

楼主:
为什么要用两个12V串成24V的电池使用呢?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两个12V串成24V的电池使用呢?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输出也是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S来切换比较科学

这个片子冲铅酸蓄电池也没问题吧?

网友D(2021-12-27):
MOS管的选型有什么推荐的么? 我也在考虑这个电路

网友D:
不过现在的价格,可是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