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这个警告啥意思

楼主(2019-05-16):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SMS_ACKS?Y_6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SMS_ACKL?Y_6
Program Size: data=67.6 xdata=0 code=1792
creating hex file from "Y-6"...
"Y-6" - 0 Error(s), 2 Warning(s).

网友A:
有没调用的函数

网友B:
函数定义了,但是没有调用

楼主:
多谢指点,我已经按上面两位提示找到问题了。

楼主: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SENDTOCOMPUTER?99
    CALLER1: ?PR?PCAIN?99
    CALLER2: ?C_C51STARTUP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REPLY?99
    CALLER1: ?PR?PCAIN?99
    CALLER2: ?C_C51STARTUP这两啥意思?

网友C:
C6671,72,74,78器件系列是相互之间引脚到引脚兼容的,具有相同的外围设备。

网友D:
发生的概率比较低啊

网友E:
但是还是有可能滴。。。

网友C:
这个没啥问题的啦,直接编译就OK啦。

网友F:
如果没有显式调用到定义过的函数,就会出现这样的的警告

网友G:
警告表示存在定义了未调用的函数

网友H:
有一个没有调用的函数。

网友I:
警告你可以忽略

网友J:
搜索编译对话框中的SEGMENT提示内容

网友K:
函数拼写错误了

网友L:
应该仔细检查一下函数名,别写错了

网友M:
警告是因为所给的段未被调用

网友N:
delay0()函数有实体却未被引用

网友O:
不影响运行啊,只是说你定义的函数没有调用而已

网友K:
致报错定义的函数没有被调用

网友F:
出现这样的警告时,可以不用管,因为不影响其它部分

网友J:
参考SYMBOL下提示的比对查找

网友G:
网上说可以是警告不再提示

网友I:
调用那个函数或者屏蔽掉那个函数就行了

网友H:
定义了,却没有调用

网友O:
某个函数写出来没有调用而已

网友N:
连接器给出这个警告。

网友M:
指定模块的外部符号在PUBLIC符号表中找不到

网友L:
可能DELAYSMS_ACKS?Y_6没有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