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2812中模拟地和数字地有啥区别啊

楼主(2019-05-16):
2812中模拟地和数字地有啥区别啊

网友A:
模拟地是模拟电路的接地引脚,数字地是数字电路的接地引脚。

网友B:
在2812中的模拟地是A/D部分的接地引脚。

网友C:
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模拟地和数字地是需要隔离开来的,因为在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中的电流都是经过地形成回路的,模拟和数字分割开来以防止高频的数字信号对低频的模拟信号产生干扰或模拟与数字电源之间的干扰。

楼主:
哦,然后呢

网友C:
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电感单点连接,以构成整个系统等势地平面

网友D:
数字地是数字电路部分的公共基准端,即数字电压信号的基准端;模拟地是模拟电路部分的公共基准端,模拟信号的电压基准端(零电位点)。

网友E:
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混在一起,噪声就会影响到模拟信号。

网友F:
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完全分开的

网友G:
数字信号一般为矩形波,带有大量的谐波

网友H:
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

网友I:
模拟地就是实实在在的零电位。

网友J:
模拟地一般是直流供电的负端

网友K:
模拟地和数字地间的串接

网友L:
模拟地与数字地连接时,一般可直接短接

网友M:
数字地是数字电路部分的公共基准端

网友N:
模拟地和数字地都是可以直接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O:
拟地:是各种模拟量信号的零电位。

网友J:
数字地一般是低电平0

网友F:
可以防止地信号的相互串扰而影响某些敏感元件

网友I:
数字信号只分0和1,那么数字地就是0信号

网友G:
当模拟信 号为高频或强电信号时,也会影响到数字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H:
电路各部分采用一点接地是抑制地线干扰的最佳选择

网友O:
数字地:也叫逻辑地,是各种开关量(数字量)信号的零电位。

网友N:
应用中,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网友M:
模拟地是模拟电路部分的公共基准端

网友L:
最好采用一个高频磁珠将两者短接

网友K:
一般情况下,用0欧电阻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