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这个引脚怎么处理

楼主(2019-05-16):
stm32f0有一个dvio引脚,可以接入5v,如果要低功耗,不接入5v,这个引脚怎么处理

网友A:
是悬空还是接到3.3 ,哪种处理方式的功耗更低

网友B:
楼上的当然是不接的,不用就不用接的啊

网友C:
不用的时候可以悬空,这样能降低功耗

网友D:
dvio引脚是什么引脚呀?

网友E:
5V电压对低功耗没有影响吧

网友F:
这个是什么引脚?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G:
如果用不到,可以不做处理的。

网友H:
这个供电不是3.3V电压的吗

网友I:
没有引脚功能定义,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J:
这么高的电压会不会烧坏芯片。

网友K:
如果要低功耗,不接入5v”吗,怎么接的3.3V

网友L:
那就接通过一个0欧姆的电阻接地的

网友F:
不用的IO以悬空啊

网友G:
可以不使用外部的供电就行。

网友M:
建议设置悬空,设置三态。

网友N:
接个电子开关,用另一个引脚控制开关试试

网友O:
设置悬空降低功耗。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学到了很多,慢慢熟悉就好了吧

网友P:
直接悬空可以不

网友Q:
关掉该引脚的时钟

网友R:
高阻抗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