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通过SPI接口接收AD转换后的数据

楼主(2019-05-16):
我将一个4KHZ左右的正弦信号输入到一个AD芯片中(24位的 44KHZ),然后将此AD芯片与DSP2812连接。现在我想通过SPI接口接收AD转换后的数据,然后我想问下怎么才知道我接收到的数据频率确实是4KHZ。

网友A:
用CCS的Graph中的图形观测呢

楼主:
显示确实是正弦波,可是当把Sample rate设置为44KHZ(AD芯片的采样频率),显示的图形频率不是4KHZ,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这么奇怪啊

楼主:
利用中断,每隔一段时间接收一个数据,我想问的是,我中断时间有没有必要也设置为44KHZ,和AD的采样频率一致

楼主:
中断时间不是1/44KHZ,中断频率为几MHZ左右

网友C:
没必要吧

楼主:
那怎样才能验证自己接收到的数据是不是4KHZ。

网友D:
你可以通过计算两次较大值之间的时间来计算当前的采样频率

网友D:
最好再次使用DA转换输出,这样比较精确!

网友D:
采集正弦波也就是采用   符合采样定律   能够还原出原波形就可以啦

网友E:
将正弦信号转成方波信号,通过捕获单元去获得频率情况。

网友F:
用CPUTIMER定时,每到一个时刻,用SPI去触发外部ADC采样,让后读取,这样就知道外部ADC什么时候采的样,这样的数据才能保证“Sample rate设置为44KHZ

网友G:
你可以通过定时器采样。

网友H:
使用CCS里面的存储器存储波形,测量时间。

网友H:
可以使用采样读取峰值,然后计算

网友I:
内部的DAC输出看看波形对不对。

网友J:
你要确定一个准确的两点之间的间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