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JLINK V9下载不了

楼主(2019-05-16):
he selected device "GD32E230K8" is unknown to this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买的jlink版本: HW:  V9.40   dll: 6.40

现在需要怎么做呢?有没有路过的大神?谢谢各位

网友A:
根据所选芯片  选择对应内核就可以。 我用KEIL5 v6编译器 刚开始第1次识别GD32E103也是这样的 毕竟这个是M4内核。用KEIL5去仿真烧录的。  如果单独开JLINK.exe 因为GD芯片还没录入JLINK驱动的列表,所以会没有器件,那你只有试试选对应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所选芯片  选择对应内核就可以。 我用KEIL5 v6编译器 刚开始第1次识别GD32E103也是这样的 毕竟这个是M4 ...

谢谢了,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