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C27211上电后通入PWM波会烧毁

楼主(2019-05-16):
全桥逆变电路,使用UCC27211驱动MOSFET管CSD19536KCS,在接入负载后输入PWM波会导致驱动芯片烧掉。

网友A(2019-07-07):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只要驱动器一工作就烧,后来仔细看了一些Layout Guidelines,他说要让VSS脚尽可能靠近下管源极,并且不经过大电流回路,我当时是因为VSS离源极太远,单独走的地线。后来飞一根短线直接过去,就解决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