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个是什么电子元器件?是二极管吗?

楼主:
左边是一组里面是黑色的,上面的丝印有个数字1,左边里面是红色,是不是都是二极管,型号怎么确定呢

网友A(2019-05-17):
玻璃封装,有稳压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还有ntc。
是ntc还是二极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鉴别。
这个模块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封装,有稳压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还有ntc。
是ntc还是二极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鉴别。
这个模块是干 ...

我也不清楚,是从继电器上面拆下来的

网友B:
这个有点象

楼主:
IC丝印上面是这个,但是那几个管子没有丝印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B(点评):
要是确认是2个mos管,周边4个二极管样的东西就容易辩认了

网友A:
我仔细看了一下,两种可能。看图
第一种可能,D1,橙色那个,是稳压二极管,稳压取值5-15V,D2取值小于vds
第二种可能,D3,同。D4双向,取值小于vds
从用途来看,可用tvs来代替。

网友A:
楼主帮忙量下,黄色圆圈去哪个脚了

网友C:
关于橙色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楼上的分析没错。
另外两个,假如N极是接地的话,那就是续流用,应该是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C:
我特想知道楼主左边的图是如何获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帮忙量下,黄色圆圈去哪个脚了

这是板子的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特想知道楼主左边的图是如何获得的。

黑白那张吗?二次元投影的

网友A:
还有这么多电路,在背面呀。继续分析中?

网友A:
三极管应该是bc846 npn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应该是bc846 npn型的

这个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压是12V是不是可以确定稳压二极管是12V的呢

网友A:
橙色的12V没问题。

网友A:
你可以,取下一只,串个10K电阻,接到可调电源上,量一下什么时候稳压二极管电压不变了就是稳压值。
橙色保护pmos gs极。gs的耐压是20V,取80%降额,等于16V。所以最大16V。

网友A:
那两个黑色的,取tvs管,smf30a,smaj30a,smf30Ca,smaj30Ca 单向双向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黑色的,取tvs管,smf30a,smaj30a,smf30Ca,smaj30Ca 单向双向都可以

好的谢谢大神,是抑制反电势的吗

网友A:
是的。
黑色的用进口的tvs,橙色可用国产。

网友D:
请楼主拆下来测量V-I曲线看看是啥.

浪费这么多人的时间不觉的惭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拆下来测量V-I曲线看看是啥.

浪费这么多人的时间不觉的惭愧吗?

现在实物不在我这,不好意思浪费您的时间了

网友E:
1n4148有一种玻璃封装的  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