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 USB的问题

楼主(2019-05-17):
(无正文)

网友A:
贴出电路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出电路来看看

贴了。求指教

网友B:
R14,R15,R16 取值?

楼主:
标准要求是R14 R15 R16分别是10欧 10欧 1.5K吧。我这用过0或者100欧姆 、0或者100欧姆、 4.7K或者10K。都会坏

网友C:
用过这么多,外面就串两个22欧姆电阻,1.5k上拉电阻通过pnp管控制,从没见过有坏了……
建议查一下两边地电位差、外部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