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开关电路

楼主(2019-05-17):
各位 !
  请各位帮忙看一下 我的开关电路吗,当低电平时 我需要0V,高电平时 ,我需要24V ;
效果是能达到,但是电流明显增大,mos已经挂掉;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  看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A:
2308是N沟的,一般接地控制,你的电路是接V+控制,这样在大电流使用时,NMOS上有不应该的较大电压降,容易烧坏。应该改用 2307 之类 P 沟的MOSFET,或者修改电路。另外2307、2308的 Vgs 最大是多少伏没有去查,如果是+-20V,你还应该在三极管到G极间多串一粒分压电阻,降低Vgs

网友B:
又是一个用错MOS管类型的典型。
这里思路是对的,但是用错MOS管,你这样只是一个MOS管源极跟随器,一般这类管子开启电压=2V左右,当Q3导通,R5经过VCC对栅极供电,充满后,栅极=24V,这样就意味着,源极必须比VCC低2V,而不管你负载电流是多大,很明显,稍微大点的电流,比如0.5A,就完全超过管子的最大功率,管子不挂才怪。
用P沟道MOS管解决,用对应的SI2307,P沟道,注意的是,栅极到8050必须再串联一个1K的电阻,限制2307的栅极电压在12V(2307最大栅极电压=20V,直接24V供应栅极已经过参数)。

网友C:
一直都有用,用PMOS,不过没想到这个多,只是看着MOS管参数设计,学习了

网友D:
四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