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103c8t6做USB总是损坏

楼主(2019-05-17):
以前用过STM32F103VCT6做HID用起来都正常。最近用C8T6做,D+ D-总是莫名的损坏,表现为始终是低电平,无法拉高,导致无法枚举和通信。加了USBLC6-2做接口保护,依然是每天都坏,几分钟就坏。

网友A:
你这黑底黑字。。。是什么风格。。。。

网友B:
我从来没坏过;
还是工业上,调电机;
ST LINK上也用,都没加保护,都没坏;

你用在什么地方?
也不排除你买的芯片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来没坏过;
还是工业上,调电机;
ST LINK上也用,都没加保护,都没坏;

立创买过5个,YOUXIN也买过5个。现在坏了8个。后面5个还特意加了保护还是不行。现在立创的剩下1个在用。YOUXIN的剩下1个在用. 你用的是103C8T6吗?我以前VCT6用过也没问题。这回C8T6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黑底黑字。。。是什么风格。。。。

操作错误。。

网友C:
你好,我这边有个CH340G和STM32通信的问题需要人帮忙解决一下,楼主有没有兴趣?

网友D:
什么原因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立创买过5个,YOUXIN也买过5个。现在坏了8个。后面5个还特意加了保护还是不行。现在立创的剩下1个在用。Y ...

用的CBT6;

网友E:
换成CBT6呢?

网友F:
坏了以后配置成io试试还能不能用....

网友G:
st-link 上就是用的usb呀,应该问题不算太大。
我的winusb自定义设备,也没出多少问题

网友H:
是不是供电不稳导致的

网友I:
测量一下运行时候的电流

网友J:
会不会是因为有冲击电流

网友K:
监测一下有没有电流尖峰

楼主(2020-08-18):
引用 网友K:
监测一下有没有电流尖峰

电流检测不到,只检测了电压。也做了TVS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