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SPI 端口映射怎么用有没有例程 型号PIC16F15354

楼主:
SPI 端口映射怎么用有没有例程 型号PIC16F15354

楼主(点评):
现在想开发一款产品,实现两路AD转换,然后转换后的数字通过两路SPI发送出去

网友A(2019-05-17):
对.MCC用起来非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现在都用MCC勾选两下代码就出来了https://bbs.21ic.com/icview-2768132-1-1.html

我现在打开MCC 控件,提示器件不支持,我从官网下载了连个文件,
一个:com-microchip-mcc-3.75
一个:pic10-pic12-pic16-pic18_v1.76.0
这文件放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MCC用起来非常爽!

提示期间不支持,型号PIC16F15354,官网下载的器件库怎么处理

网友A:
你再看一下吧...明明是支持的.

网友C:
如何映射手册上都有啊,比如 RB2PPS=0x18;就是把SDO2映射到RB2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打开MCC 控件,提示器件不支持,我从官网下载了连个文件,
一个:com-microchip-mcc-3.75
一个:pi ...

不用在官网下,直接在ide里面,tools,plugin,在线安装m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看一下吧...明明是支持的.

我下载了个最新的MAPLAB ,可以MCC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看一下吧...明明是支持的.

你好,我现在可以MCC了,现在配置发现两外一个问题MSSP2可以配置从模式,MSSP1不能配置从模式

网友E:
应该都可以配置成从模式。具体哪个步骤上有问题?

网友F:
现在很多都在用自动生成

网友G:
有时间准备用一下MCC试试

网友H:
MCC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