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杂谈 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检测IGBT好坏

楼主(2019-05-17):
“ 如何判断IGBT模块是否失效,是硬件工程师和现场支持工程师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数字万用表是常用设备,用万用表来准确的判断IGBT好坏对故障分析大有裨益。”
零式未来仪器
我采用的检测IGBT模块步骤如下:1、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测量档。
GE短接,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万用表显示二极管正向压降值正确;
(2)、万用表打到高电阻档。
GE短接,黑表笔接E极,红表笔接C极。正向压降为100KΩ级以上;
CG短接,黑表笔接E极,红表笔接C极。正向压降为几十Ω级以下;
3、万用表打到电容测量档。
测量GE两端电容大小。有几十nF的电容值;
   二极管的测量可以比较准确的判断其好坏。IGBT测试其正向压降就可以判断其好坏。
目前常用的数字万用表,而且在高电阻档测量的时候测量电压一般是9V,可以开启IGBT,因此可以测量得到IGBT开启时的等效电阻,这个时候电阻值是非常小的了。这一步重要的是可以明确判断门极可以控制CE之间的等效电阻,有两种电阻值。所谓的半导体就是指具有高电阻和低电阻两种状态么。
我认为忽略第二步直接测量门极电容是一种便捷准确的方法,绝大部分的IGBT模块失效模式下,内部IGBT晶元门极结构都会遭到破坏。无论是短路还是开路,是都测量不到有效的电容值的。只有在IGBT良好的情况下才能测量到有效的几十nF的电容值。
注意:测量的时候,尽量让GE处于短接状态。防止操作不注意碰到门极引起门极击穿损坏,
好了今天杂谈分享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留言 评论 转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