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和CCS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9-05-17):
最近在做一个超微功耗东西,用的MSP-FET430UIF的仿真器,加上CCS。这两个组合,特别是CCS,目前进行了5天,吐槽了5天,各种故障、各种设置,而且网上找的资料也不完整。就自己看提示,一步步去试。搞定了下载和进入仿真。可是进入仿真界面后,开始单步调试代码的时候,然后就各种莫名其妙的故障、异常。连写一个输出端口位都仿真异常,跑飞了(硬件正常)。在这里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人和我同样的遭遇?真的发誓以后再也不想用CCS了。感觉就是狗屎。懂得人给我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是配置问题,还是CCS的430就是这种。

网友A:
这东西步进真的可能有问题,不是跑飞,是跑到其它地方了,一般是定时中断,
直接设置断点还是可以的

网友B:
首先需要关闭看门狗,然后建议你使用iar开发。德州仪器的430fr系列还不错,就是便宜的存储器太小。

楼主(2019-06-21):
引用 网友B:
首先需要关闭看门狗,然后建议你使用iar开发。德州仪器的430fr系列还不错,就是便宜的存储器太小。 ...

现在是IAR和CCS都用,我是接手老项目。顺着用的。不过经过了一周,各种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感觉还是没有IAR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步进真的可能有问题,不是跑飞,是跑到其它地方了,一般是定时中断,
直接设置断点还是可以的 ...

感觉CCS反应很迟钝,很多地方都要响应半天,各种设置也很分散。弄了一周,算是可以用起来了。感觉很难受,没有IAR那么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本身就是一种不太可信的行为。建议不能太依赖仿真,仿真的重点不在真,而在仿……其意义一般只是查逻辑 ...

就是要检查逻辑,采用仿真的。大部分情况下,仿真还是靠谱的。当然,我说的是在线仿真

楼主:
再补充一点,很久没用430仿真器了,忽略了以前发现的一个细节:以前见过的仿真都是板子给仿真供电,并且串了一个二极管;很少有用仿真器器给板子供电的。原因是:430的仿真器输出电流很小很小,是通过光耦还是门电路提供的。忽略这个细节,很容易仿真掉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点,很久没用430仿真器了,忽略了以前发现的一个细节:以前见过的仿真都是板子给仿真供电,并且串 ...

哪有板子给仿真器供电,那不是供电,那是仿真器要测量目标板电源,切换接口电平匹配等,不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板子给仿真器供电,那不是供电,那是仿真器要测量目标板电源,切换接口电平匹配等,不是供电 ...

对你说的没错,本质是给仿真器提供参考电源的,我是习惯那么叫。我在一些板子耗电不大的情况下,直接用仿真器供电;我用ST的就是这么干的;当然,有的仿真器是可以提供电源输出的。大部分仿真电流还算可以,只是430的实在是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