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SMT贴片电阻使用前的六大注意事项

楼主(2019-05-17):
众所周知,在SMT加工中,对贴片电阻的检测和选择至关重要。,贴片电阻是最常用的电子元件。但是有些贴片电阻采用小型化封装,使得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将贴片电阻搞混淆。下面小捷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贴片电阻使用前的注意事项。
SMT贴片电阻使用前的六大注意事项  中国IC交易网

1、技术员使用万用表测量贴片电阻时,应断开电路中的电源,将贴片电阻的一端与电路断开,避免与其他电路元件形成并联,导致影响测量的准确性。测量电阻时不能使用两只手同时接触电表的两端,这样会形成贴片电阻和人体电阻的并联,影响测量的精确度。如需测量精密度高的贴片电阻,则需要使用电阻电桥测量。
2、在使用电阻前,使用万用表测量阻值,经查对无误,方可使用。有文字标志的贴片电阻,贴装时保证有标志的一面朝上,以便后期验视。中国 ICpdf
3、电位器在使用之后容易出现噪声大等故障,未封装的带开关的电位器出现概率更高。主要由于其电阻膜受损导致接触电阻不稳定。情况较轻的可以使用酒精清洗电阻膜,去除摩擦产生的污垢及碳粉。严重的话,可以考虑更换新的电位器。
4、额定功率的选择。选用大功率贴片电阻,则体积增大成本增加,是不利于电路的设计的。功率也不能过小,会影响电路的正常使用。一般选用额定功率的数值为实际功率的2倍。
5、误差大小的选择。贴片电阻的选用一般是电路图数值的±10%。个别精度要求高的地方可以另外标明。
6、由于电子装置中大量使用小型和超小型电阻,所以焊接时使用尖细的烙铁头,功率30W以下。不能将引线剪的过短,以免焊接的时候热量传递入电阻内部,造成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