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EMWIN实体按键跟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9-05-17):
添加实体按键之前的代码,运行电阻触摸屏是OK的。现在添加按键之后,按键能实现功能,但是触摸没作用。
添加的按键代码:

void Taskkpi(void)
{
        if(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PAD_NUM1:                         /* K3键按下,实现TAB按键的功能*/
                                GUI_SendKeyMsg(GUI_KEY_TAB, 1);
                                //GUI_StoreKeyMsg(GUI_KEY_TAB, 1);
                                break;

                        case KEYPAD_NUM2:                        /* 摇杆UP键按下,实现删除光标后的字符 */
                                GUI_SendKeyMsg(GUI_KEY_DELETE, 1);
                                break;

                        case KEYPAD_NUM3:                        /* 摇杆DOWN键按下,实现删除光标前的字符 */
                                GUI_SendKeyMsg(GUI_KEY_BACKSPACE, 1);
                                break;

                        case KEYPAD_NUM4:                        /* 摇杆LEFT键按下,实现光标左移 */
                                GUI_SendKeyMsg(GUI_KEY_LEFT, 1);
                                break;

                        case KEYPAD_NUM5:                        /* 摇杆RIGHT键按下,实现光标右移 */
                                GUI_SendKeyMsg(GUI_KEY_RIGHT, 1);
                                break;

                        case KEYPAD_NUM6:                        /* 摇杆OK键按下,发送GUI_KEY_ENTER消息,会被聚焦的按钮或者
                                                       WM_KEY消息所接受并处理,功能都是关闭对话框。*/
                                GUI_SendKeyMsg(GUI_KEY_ENTER, 1);
                                break;

                        default:
                                /* 其它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ucKeyCode = KEY_NONE;
        }
}
void _cbTimer(GUI_TIMER_MESSAGE * pTM)
{

        switch (pTM->Context)
        {
                case 0x00:
                        #ifdef _KPI_NONBLOCK_
                        ucKeyCode = kpi_read(KPI_NONBLOCK);
                        #else
                        ucKeyCode = kpi_read(KPI_BLOCK);
                        #endif
                        sysprintf("key is %d\n", ucKeyCode);
                        Taskkpi();
                        /* 此函数一定要调用,设置重新启动,要不仅执行一次 */
                        GUI_TIMER_Restart(pTM->hTimer);
                        break;
                default:
                        break;
        }

}
extern GUI_TIMER_HANDLE  CreateGUITimer(void);

GUI_TIMER_HANDLE CreateGUITimer(void)
{
      GUI_TIMER_HANDLE hTimer;

          hTimer = GUI_TIMER_Create(_cbTimer,  1000,   0x00,    0);

        GUI_TIMER_SetPeriod(hTimer, 500);

        return hTimer;
}
而触摸:
    sysSetTimerEvent(TIMER0, 20, (PVOID)TMR0_IRQHandler_TouchTask); /* 20 ticks  call back */

1、串口的打印信息可以打印出TMR0_IRQHandler_TouchTask里面能识别到被触摸的具体位置,但是没有收到WM_MESSAGE。
2、如果不跑Taskkpi,按键主板能打印到KeyCode的值,触摸这边也能产生正确的WM_MESSAGE。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具体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这是哪个系列的功能啊。

网友A:
不清楚你用的哪个系列带的触摸功能。

网友B:
480的?官方提供的有这个例子么i

网友C:
这是一个第三方的东西吧?

楼主:
我用的N9H20系列的,

网友D:
这个触摸用的什么原理,不需要驱动?

网友E:
屏幕的驱动没有搞对吧

网友B:
触摸屏的接口程序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