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这个绝对值电路OP1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9-05-17):
如题,这是个绝对值电路,运放电源±5V,为了看图清楚,上传图片之前给删掉了,输入源我给的是正弦波,仿真结果如图。OP2的工作原理我能搞清楚,OP1比较迷糊,请大侠帮忙解释一下呗。

网友A:
“OP2的工作原理我能搞清楚,OP1比较迷糊”

此电路对电阻R1和R3有数值要求的,必须R1=R3。
OP1和OP2的工作是完全一样的。
VG1负半周期,OP1和OP2输出均为正,二极管D1和D2导通。OP2反相输入端为地电位(所谓虚短),那么OP1同相输入端接地,D1右端与VG1恰反相(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VG1正半周期,OP1和OP2输出均为负,二极管D1和D2截止,OP1同相输入端电位就是VG1,D1右端电位也是VG1。

网友B:
绝对值电路还有几种,这个电路感觉OP2没起作用吧?不管正负半周都是接地作用了?

网友C:
输入信号的正半周,OP2相当于没有。负半周,OP2类似个0V电压跟随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绝对值电路还有几种,这个电路感觉OP2没起作用吧?不管正负半周都是接地作用了? ...

OP2怎么会没起作用?VG1负半周期,OP2反相输入端接地,VG1正半周期,OP2反相输入端跟随VG1变化。

网友C:
OP2在正半周,相当于断开的。只是在正半周。 这个时候op1是个带偏置的同相放大器。
OP2在负半周,相当于0V电压跟随器。 这个时候op1是个无偏置的反相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OP2在正半周,相当于断开的。只是在正半周。 这个时候op1是个带偏置的同相放大器。
OP2在负半周,相当于0V ...

有点晕,在没有反馈回路的情况下或者运放输出断开的情况下,是不能再用虚短和虚断来分析运放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2的工作原理我能搞清楚,OP1比较迷糊”

此电路对电阻R1和R3有数值要求的,必须R1=R3。

谢谢您的解答,明白了,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晕,在没有反馈回路的情况下或者运放输出断开的情况下,是不能再用虚短和虚断来分析运放了是吧? ...

运放必须处于线性工作区域,才能够使用虚短和虚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OP2在正半周,相当于断开的。只是在正半周。 这个时候op1是个带偏置的同相放大器。
OP2在负半周,相当于0V ...

“OP2在正半周,相当于断开的。只是在正半周。 这个时候op1是个带偏置的同相放大器。”

OP1在VG1正半周期输出端为负,D1不会导通。D1左端跟随VG1变化,完全是靠电阻R1和R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明白了,感激不尽

此电路缺点:VG1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该电路输出电阻相差很远。负半周期,OP1线性工作,因为存在强烈负反馈,输出电阻很低。正半周期,输出电阻就是R1加R3。

网友D:
要求信号源内阻=0,否则正负会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缺点:VG1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该电路输出电阻相差很远。负半周期,OP1线性工作,因为存在强烈负反 ...

你忘了这个电路的优点——可以单电源工作,+5V供电输出+-2V的绝对值,当然单电源运放输出要尽可能R2R。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2在正半周,相当于断开的。只是在正半周。 这个时候op1是个带偏置的同相放大器。
OP2在负半周,相当于0V ...

是的,负半周时,输出值会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忘了这个电路的优点——可以单电源工作,+5V供电输出+-2V的绝对值,当然单电源运放输出要尽可能R2R。 ...

没看懂,单电源供电输出不太对啊

网友E:
到底是不是行家一看就知道有没有,昆乙己一张嘴就知道是个废物点心。TLC072 GBW=10MHz,在增益为零的地方相位漂移是多少度心里没有一点儿逼数?还能有不错的精度?也就xukun977这种无知的白痴才会相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到底是不是行家一看就知道有没有,昆乙己一张嘴就知道是个废物点心。TLC072 GBW=10MHz,在增益为零的地方相 ...

大傻比一个你!

大道理你讲不出来;仿真验证或实测你没做。
要啥没啥,有说服力吗?

网友F:
北京的张强不但是象棋大师,还在CCTV讲解过象棋多年!
今年在直播平台讲解财神杯,郑惟桐胜如今象棋第一人王天一的一盘棋,有个家伙在平台说张强你讲错了,张强说你是何方神圣?我哪讲错了你指出来,我洗耳恭听!

不管在哪个平台,都能碰到一些自以为是的家伙!

网友G:
引用 网友A:
“OP2在正半周,相当于断开的。只是在正半周。 这个时候op1是个带偏置的同相放大器。”

OP1在VG1正半周 ...

我怎么一直觉得在VG1为正半周期时,OP1的输出(D1的右侧)由两路输出叠加呢?
第一路:也就是您说的:“OP1在VG1正半周期输出端为负,D1不会导通。D1左端跟随VG1变化,完全是靠电阻R1和R3”;
第二路:VG1正半周时,OP2断开,所以OP1的正相端电压就是VG1, 而OP1的正相端电压为VG1时(此时VG1为正),OP1是可以构成反馈回路的,所以此时OP1正相端的VG1在输出端产生的电压为VG1*(1+R3/R1);
然后总电压:利用叠加原理,把上述两路电压相加就可以了。
我的理解对吗?请前辈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怎么一直觉得在VG1为正半周期时,OP1的输出(D1的右侧)由两路输出叠加呢?
第一路:也就是您说的:“O ...

第二路:VG1正半周时,OP2断开,所以OP1的正相端电压就是VG1, 而OP1的正相端电压为VG1时(此时VG1为正),OP1是可以构成反馈回路的

图片重新贴出来,免得翻页,太麻烦。
VG1为正时,D2截止,OP2反相输入端电流可以忽略,故R2中没有电流,OP1同相输入端电位等于VG1。运放OP1同相输入端电流也可以忽略,故电阻R1中有没有电流要由R3有没有电流决定。如果OP1“可以构成反馈回路”,那必定是二极管D1导通,电流自右向左流过R3再流过R1进入VG1。这会使R1两端电压左负右正,OP1反相输入端电位高于VG1(注意OP1同相输入端为VG1)。因OP1反相输入端高于同相输入端,OP1输出端为负,与D1导通的假设矛盾。所以“可以构成反馈回路”不能成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第二路:VG1正半周时,OP2断开,所以OP1的正相端电压就是VG1, 而OP1的正相端电压为VG1时(此时VG1为正) ...

过程讲的很详细,了解了。谢谢!

网友H:
理论分析为主,仿真验证为辅!

网友E:
楼上可要了昆乙己的狗命了,它就是不会理论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懂,单电源供电输出不太对啊

这是一个单电源精密整流电路。该运放输入电压范围必须允许到电源负端。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单电源精密整流电路。该运放输入电压范围必须允许到电源负端。
...

不明白首楼电路有何优势,完成一个功能,电路越简单越好。
此电路正半周输出是(R1+R2)与负载电阻的分压,R1+R2取值尽量小,避免馒头波大小。必要时加跟随器输出。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单电源精密整流电路。该运放输入电压范围必须允许到电源负端。
...

     M大:您在另外一帖讲到饱和(截止)退出时间问题,我以前在仿真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曾经说过,运放的开环增益不能太大,负半周截止程度太深,退出时间太长尚未全部退出,而正半周信号已经到来,两个半周就出现交叠失真。下图仿真比对。

@gmchen :对!此电路是对首帖仅1Hz频率而言,要一般运用确实有频率等条件限制。不过目前的精密整流电路在高频工作问题不少,无法克服的是过0失真。
频率高一点的精密整流不用这种进入饱和的电路
运放进入饱和后再退出饱和,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这是大信号带来的问题。进入饱和后,负反馈即不复存在。

网友I:
  单二极管精密整流,负半周经运放反向比例运算输出,正半周直接由电阻分压输出,电路结构不对称性造成馒头波幅度高低。

网友I:
   解决办法
   负半周输出U-=ViRf/Re,正半周输出U+=ViRz/(Rz+Re+Rf),令U-=U+,即
   ViRf/Re=ViRz/(Rz+Re+Rf),整理得,
   Re=(RfRz+RfRf)/(Rz-1),设负载电阻Rz=10K,取Rf=1K,即,
   Re=(1*10+1*1)/(10-1)=1.222K,取1.3K

网友J:
引用 网友A:
“OP2的工作原理我能搞清楚,OP1比较迷糊”

此电路对电阻R1和R3有数值要求的,必须R1=R3。

都没说清楚整流的过程

网友I:
接30楼

   运放将输入信号放大到Va=Vi+Vd(Vd是二极管的启动电压)才能实现小微信号的精密整流Vo=Vi,而Va<Vd时,D不导通无负反馈,处于开环状态,单位增益带宽GB=GBW/Ao,相当于截止频率很低的低通滤波,运放输出Va(黑线)比输入Vi(红线)延时td=0.7Ao/2pGBW,设二极管没有延时,即上升到Vd导通,输出Vo=Vi,延时td使馒头波缺一块。当Vi正半周结束,负半周在td延时内过冲就多出一小块,如紫色圈的绿线三角形。二极管的结电容会出现尖窄脉冲,导通延时将加大失真。这些是电路结构造成的,无法克服。下电路运放Ao=1e+3,GBW=1e+6,即td=0.7(1e+3)/2p(1e+6)=111.5us,此值随输入频率有所改变,可大致评估GBW和Ao对整流精度的影响。

网友K:
收益匪浅~~~~~越辩越明  辩论希望不要互相人身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