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startup-ramp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9-05-17):
如图是一款功放芯片的部分引脚
该芯片的供电电压分为两类,
一类是给芯片内部电路供电的电压(VDD、GVDD等,常用12V),一类是给推挽级输出电路供电的PVDD(常用36V或者48V)
在芯片手册中说芯片没有上电的时序
其中C-start引脚,看注解是startup ramp 是起到缓冲的软开关作用吗?
而且这个引脚是使得VDD起到缓启动吗?
因为手册其他没有对该引脚有说明,但是看到该引脚外接的电容耐压值是按照VDD的两倍来选择的

网友A:
耐压不重要的小容量电容,可能他们一律用2X电源最大电压的耐压

网友B:
startup ramp 是软启动的功能

网友A:
这个功放里面有四个半桥用来输出功率。四个半桥可以配置成BTL,也可以配置成单端输出。配置成单端需要这个电容来降低上电时的喇叭爆音。

网友A:
这个电容可能始终是1/2电源电压,所以还是有耐压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