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请广大同行看看这个元件

楼主(2019-05-17):
最近本人在维修一款电源时,发现有一6脚贴片元件的参数找不,有请各位同行能伸以援手,在此谢过!

@lihui567 :基础的反激电源
老兄,修那种电源

楼主:
@tyw 有劳T叔搭救

网友A:
看起来是个降压DCDC

网友A:
某宝搜IV7HJ。。。MP2541

网友B:
淘宝凭"V7",推断是MP2451

得看周边器件来最后确认

网友C:
应该是个dcdc
上面有个电感遮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个dcdc
上面有个电感遮住了

那个电感是别人的。它的电感在下边,3R3那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感是别人的。它的电感在下边,3R3那个

你说的对,是3.3uH?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对,是3.3uH?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凭"V7",推断是MP2451

感谢T叔的资料 不过这个IC不是你所提供的这款 它的2 5两脚也是接有电路的@ty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感是别人的。它的电感在下边,3R3那个

它的2 5两脚也是接有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需要把原理图整理出來。日前我整理出两款开关电源电路,芯片上有代码,比对了各大厂牌均找不到芯片型号 ...

好的  明天反绘一下线路    对了有一个贴片三极管封装形式的元件 标注为  T4HS  这个是tl431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的2 5两脚也是接有电路的

看1,6脚和周边元件,都符合MP2451。。

网友A:
加上丝印也符合。。。。应该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丝印也符合。。。。应该错不了。。。

好的 明天结合实际线路再确认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丝印也符合。。。。应该错不了。。。

经反绘线路,确定是你说的那款IC。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凭"V7",推断是MP2451

T叔经反绘线路确认该IC为MP2451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淘宝凭"V7",推断是MP2451

大侠,上面那个查型号的PDF可以分享下吗?我也经常查型号

xch
http://www.smdmark.com/en-US/search/code?id=IV7

网友F:
MP2451,我们公司买的这个芯片就是这个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F:
MP2451,我们公司买的这个芯片就是这个丝印

谢谢  有个贴片IC上面丝印 T4HS  外观和贴片三极管一样   不知是什么元件,有劳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有个贴片IC上面丝印 T4HS  外观和贴片三极管一样   不知是什么元件,有劳解答一下 ...

TL432, 和TL431差不多的功能.主要是电压范围有区别:
TL432基准电压是1.25v。
TL431A:精度典型值的+/-1%,电压最小值2.475V,最大值2.525V,典型值2.495V。
TL431:精度典型值的+/-2%,电压最小值2.445V,最大值2.545V,典型值2.495V。其它指标都一样,引脚也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