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带通有源滤波器

楼主(2019-05-17):
由LM358构成有源带通滤波器,有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下列图:

网友A:
作一个定性分析如下:
R5C1连同运放构成一个低通。该低通位于信号的前向通道上。
R6C2连同运放构成另一个低通,但是该低通位于反馈通道上,所以它实际作用是一个高通。
上述两个滤波器合成一个带通。
R4/R2就是这个带通的增益。
R7R8C3仅仅提供偏置(虚地)。

网友B(2019-09-16):
配这个图更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