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替代PIC16F883的芯片

楼主(2019-05-17):
EN8F883是国产8位单片机芯片,可以兼容替代PIC单片机。其功能参数如下所示:
高性能RISC CPU
  采用RISC 架构,仅有37 条单指令
(除程序跳转指令外的所有其他指令都是单周期指令,程序跳转指令是双周期指令)
  8 级深的硬件堆栈
  14 位宽指令集, 8 位宽的数据路径
  可擦写flash 芯片
  片内闪存(ROM)为4K 字,数据存储(RAM)为256 字节
掉电数据存储(EEPROM)为256 字节
  数据和指令的直接、间接和相对寻址模式
  带Capture, Compare 和PWM 模式功能的CCP 模块CCP1 和CCP2
  同步串行通信模块SSP 模块
  异步串行通信模块USART 模块
  工作电压2.5V~5.5V(PEDH 禁止);4.5~5.5V(PEDH 使能)
  有可选电源低压检测,欠压复位功能(PED),三级欠压复位
  有11 通道10 位AD,带内部基准1.25V,内部参考2V/3V
  定时器0:8Bit 定时计数器
  定时器1:16Bit 定时计数器
  定时器2:8Bit 定时器
  自振式看门狗定时器
  22/23/24 个可独立直接控制I/O 口
  工作速度:16M/8M 内部振荡器

网友A:
支持国产MCU!锦锐的触摸型MCU/LCDLED驱动型MCU有项目也可以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国产MCU!锦锐的触摸型MCU/LCDLED驱动型MCU有项目也可以支持一下

想找锦锐的单片机没找到

可以找 华胄科技,一级代理的。

网友B:
我觉得 PIC 的 8 位单片机, C 语言并不很好. 现在这个时段, 是不是考虑做 32 位单片机 更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