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CAN通讯的C语言问题

楼主(2019-05-17):
看公司的大神们写的代码很是想不通,为什么不直接Data7D_03[1] = pData[3],Data7D_03[2] =  pData[2]。
看他的代码,经过一轮换算后还是这个意思啊???本来把两个8字节的数据合成16位的,合成后又再分开????为什么这样做????想不通
大神的代码如下:

void xxxxxxxx(u8* pData)
{
       u16 RpmData = 0; //速度
        Speed = pData[2];
        Speed <<= 8;
        Speed |= pData[3] ;            //Speed 是u8类型的全局
        Speed /= 100;

        Data7D_03[1] = Speed*100;              //低8位
        Data7D_03[2] = (Speed*100)>>8;     //高8位
}

网友A:
通讯都这样,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传输的。单片机里面的16位,32位的整数和浮点数,都得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都这样,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传输的。单片机里面的16位,32位的整数和浮点数,都得拆。 ...

不是,可是形参进来的也是8位的啊,他先用两个8位的形参合成一个16位的,然后再拆成两个8位的,有啥区别么?

网友A:
这个是要做运算,如果用8位很容易溢出。

网友B:
可能中间有过其他操作,后来改来改去就剩这些了

网友B:
也有可能你们公司曾经按代码行数算奖金。或者觉得代码运行太快了

网友C:
Speed 是u8类型的全局???

网友D:
这段程序是可以优化一些的,大神有时候也不是很完美的,不要那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