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V99应用问题

楼主(2019-05-17):
如图片BAV99边上B点电容的作用是什么,能去掉吗? 就是C8能否去掉

网友A:
BAV99和电容C7、C8构成倍压整流电路。
C8不能去掉。

不过,此电路有些问题:C8两端未并联电阻,那么PA8处输入信号并持续一段时间之后,C8两端电压将长时间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V99和电容C7、C8构成倍压整流电路。
C8不能去掉。

您好!R15和C7形成一个震荡电路,PA8接的是单片引脚,由单片机发出震荡信号,  我目前板子没有焊C8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奇怪的电路,pa8直接控制个三极管,跟另外一个比较器,线与,不挺好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R15和C7形成一个震荡电路,PA8接的是单片引脚,由单片机发出震荡信号,  我目前板子没有焊C8也能正 ...

“R15和C7形成一个震荡电路”

R15和C7,绝对不可能形成一个振荡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R15和C7形成一个震荡电路,PA8接的是单片引脚,由单片机发出震荡信号,  我目前板子没有焊C8也能正 ...

“我目前板子没有焊C8也能正常工作!”

这个倒是有可能,只要单片机发出的脉冲信号频率足够高,依靠LM393输入分布电容就可以构成倍压整流了,毕竟LM393偏置电流是向外流的,没有这个倍压整流电路(LM393引脚悬空)也是高电平。
但若单片机程序有改动,发出的脉冲信号频率降低了,就有可能工作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奇怪的电路,pa8直接控制个三极管,跟另外一个比较器,线与,不挺好的吗。 ...

此电路问题多了。
两个LM393输出均无上拉电阻,怎么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R15和C7形成一个震荡电路,PA8接的是单片引脚,由单片机发出震荡信号,  我目前板子没有焊C8也能正 ...

在2楼我已经说过:此电路有些问题,C8两端应该并联电阻。

网友C:
A点电压约为1V。
PA8估计是3.3V的方波。
这电路不使用倍压,用半波整流也能正常工作。

楼主说没焊C8能正常工作。maychang大神提到“LM393偏置电流是向外流的”,所以把C7、C8、R5、IC6去除,我估计也能正常工作。

这部分电路作用应该类似看门狗,PA8有脉冲时,B点电压大于A点,IC5的7脚悬空。否则,IC5的7脚接地。

所以C8一定要并电阻,并且电阻要明显小于LM393输入等效电阻。否则IC5的7脚不会接地,相当于看门狗失效了。

网友C:
这部分电路调试应该这样。

去除R15,假如电路能正常工作,说明这部分电路设计不当。

如工作异常,反而说明电路设计o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点电压约为1V。
PA8估计是3.3V的方波。
这电路不使用倍压,用半波整流也能正常工作。

分析了很多plc,没有这些看门狗呀。
把电源电路搞好点,应该不用这么麻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析了很多plc,没有这些看门狗呀。
把电源电路搞好点,应该不用这么麻烦吧? ...

现在大部分芯片自带看门狗。
严格上说,外部看门狗性能好于芯片自带看门狗。

网友B:
这个看门狗,pa8这个脚不能用硬件pwm了,只能用软件置高置低?
我以前搞过一个产品,attiny13a,死机后,必须断电,才能回复,这种电路能搞定吗。后来用熔丝位,把低电压复位弄起来,就没事了。后来所有单片机都要用低电压复位。
像这种非要断电重启的,硬件看门狗电路要搞个断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