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74系列的芯片可以把多个UART的RX端接到74的输入

楼主(2019-05-17):
(无正文)

网友A:
你想要一个串口发到多个串口的数据?这个可以用多路选择器来实现,而不是所谓的串入并出并入串出。
其实做好地址分配和碰撞处理协议,一主多从的准双工UART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不需要额外的硬件开销。

网友B:
楼主应该用数据选择器或者模拟开关,并入串出的移位寄存器并不适用,因为你不知道何时进行锁存和移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