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设计子程序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9-05-17):
在编写子程序时须注意以下几点:
1.要给子程序赋一个名字,实际是一个入口地址代码。
2.要能正确地传递参数。
3.注意保护现场和恢复现场。
4.为了使子程序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子程序的操作对象应尽量采用地址或寄存器形式,而不用立即数形式。另外,子程序中含有转移指令,应尽量采用相对转移指令,以便它不管存放在内存的哪个区域都能正确执行。

5.如果单片机的堆栈空间不是很大的话,就要注意了,不要搞太多的局部变量,不然的话堆栈就会溢出,想找问题都找不到

6.应该尽量避免子程序里还套有子程序。

网友:
受到警告 地板

网友A:
请问  操作对象应尽量采用地址或寄存器形式,而不用立即数形式  这个操作对象是指的什么 是变量还是 列如P1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网友B(2020-02-22):
支持你加分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