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个简单的功能程序搞蒙了

楼主(2019-05-17):
LED, ui, ST, ck, se
原本是数码管动态扫描并用按键调加减数字变化,刚开始是OK的,在写EEPROM保存数据设置,后来更改数码管扫描方式按键没作用了,如把显示取消后,按键就有作用,现用LED作测试,发现系统只能执行一道任务类似,MCU用的是STC15W408AS,按键改成最老方式和状态按键都是这样,硬件也更换MCU了,这几天都搞晕了,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指点下。谢谢!
请看下面的程序 :
include"STC15W.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igplay(uint hig);
void key();
sbit PWM=P1^7;
sbit LED1=P5^5;
sbit up=P1^4;
sbit down=P1^5;
sbit ba=P1^1;
sbit sh=P1^0;
sbit ge=P1^2;
sbit dn=P1^3;
uint hig=250;
uchar code LED[]={0xCF,0x81,0xEA,0xE3,0xA5,0x67,0x6F,0xC1,0xEF,0xE7,0x5e};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xms(uint z)
{
uint y,x;
for(y=z;x>0;x--)
    for(y=110;y>0;y--);
    }
void KeyScan(void)//按键扫描
{
   static uchar key1_lock=0;//自锁标志
  static uint count1=0;//计数延时
  static uchar key2_lock=0;//
   static uint count2=0;//
if(up==0)
   {
    if((count1++>=5)&&(key1_lock==0))
      {
      key1_lock=1;
           LED1=~LED1;
         }
          }
   else
       {
            key1_lock=0;
            count1=0;
            }
         if(down==0)
         {
           if((count2++>=5)&&(key2_lock==0))
           {
             key2_lock=1;
                 LED1=~LED1;
}
         }
         else
            {
             key2_lock=0;
                 count2=0;
                 }
           }
void Init2()//定时器2初始化
{
AUXR&=0x04;        //12T
    T2L=0x78;        //定时5MS
    T2H=0xec;        //

    IE2|=0x04;
    AUXR|=0x10;        //开始计时
   EA=1;
    }

void digplay(uint hig)//数码管动态扫描
{

         static uchar i=0;

           P3=0x00;
          switch(i)
          {
           case 0:
                 P3=LED[hig/100];
                         P1=0x02;
                         P1=0x00;
                         i++;
                         break;
           case 1:
                 P3=LED[hig/10%10];
                         P1=0x01;
                         P1=0x00;
                         i++;
                         break;
           case 2:
                 P3=LED[hig%10];
                         P1=0x04;
                         P1=0x00;
                         i++;
                         break;
                 case 3:
                     P3=0x5e;
                         P1=0x08;
                         P1=0x00;
                         i=0;
                         break;
                         }
                         delayxms(5);
              }
void main()//主程序
{
Init2();
P5M0=0xff;
   P5M1=0x00;
   P3M0=0xff;
   P3M1=0x00;
   P1M0=0xff;
   P1M1=0xf0;
while(1)
   {

     digplay(hig);
    }
}
void t2int() interrupt 12
{
    KeyScan();
}

楼主:
附图是原理图,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static uchar key1_lock=0;//自锁标志
  static uint count1=0;//计数延时
  static uchar key2_lock=0;//
   static uint count2=0;//

这个几个变量,移动到main()前面去。再加volatile
volatile static uint count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ic uchar key1_lock=0;//自锁标志
  static uint count1=0;//计数延时
  static uchar key2_lock=0;/ ...

这几个变量定义局部或全局不会和显示造成冲突吧??

楼主:
感谢这位兄台参与回复,但发现很多例程都是这样定义的,照理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状况才是。真是有点邪门。

楼主:
我刚开始写完显示和按键都没问题的,后来增加保存程序发现扫描显示会闪,所以就换另一种扫描方式,然后就出现按键没作用了。

楼主:
接着又改回来还是不行,邪门啊。被它搞晕了

网友B:
画个流程图啊。画一画思路就清楚了。
好脑子不如烂笔头

网友A:
把keyscan()注释掉。定时器中断中弄个数自加,然后数码管的数字会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keyscan()注释掉。定时器中断中弄个数自加,然后数码管的数字会变吗?

把按键注释,中断自加数码管数字是有变化的

网友A:
void t2int() interrupt 12
{
      key_scan_flag=1;
}

在main函数中加入
if(key_scan_flag)
{
keyscan();
key_scan_flag=0;
}

key_scan()函数,推倒重来,先搞一个按钮试验下。

楼主:
多谢,我找到原因了,原来是IO模式设置问题,昨晚我从另一块开发板(STC8A)上试验是OK的,随后检查下IO口模式设置,发现目前在STC15芯处上按键设置的是开漏模式,应改成高阻才对

楼主:
改成这样:P1M0=0x0f,
                P1M1=0xfo;

楼主:
另外有个问题请教下,在按键处加EEPROM保存后,按 一下按键显示会闪一下的,是不是数码管扫描部分要拆开扫描??(因为在主程序最开头那设置100ms延时,否则无法读出保存)

楼主:
void main()
{
  delayxms(100);
  Init();
.......读出EEPROM
{
  按键.....
}
}
这样就影响扫描了

网友A:
简单的分片扫描:
void t2int() interrupt 12
{
      flag++;
}

在main函数中:

switch(flag%4)
{
case0:
case1:
case2:
case3:
}

网友A:
数码管的扫描总共4位,按照25次/秒扫描,需要100HZ。
数码管扫描,要有停留时间的。每个数码位扫一次,停留一段时间,然后再扫下位,再停留一段时间。这样数码管显示很清晰的。
你的程序扫的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的扫描总共4位,按照25次/秒扫描,需要100HZ。
数码管扫描,要有停留时间的。每个数码位扫一次,停留 ...

我把它改用定时器扫描,数码管就很亮及清晰,但还是受按键影响,如注释EEPROM设置就不会影响
void t2int()//定时10sm
{
digplay();
}
void digplay(void)
{
static uchar i=0;
  switch(i)
{
   case 1
   case 2
   .......
   .......
}
}

楼主:
定时10ms,打错了。

网友C:
按键用中断服务  数码管用查询

网友A:
定时器中断时间缩短。
定义一个变量,不断累加。
例如1ms。
这样1ms扫描次键盘。
累加10次,扫描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中断时间缩短。
定义一个变量,不断累加。
例如1ms。

明白,加了保存EEPROM设置还是会影响的,按键按一下就闪一下

网友D:
void delayxms(uint z)
{
uint y,x;
for(y=z;x>0;x--)        //使用x之前未初始化。for(x=z;x>0;x--)?
    for(y=110;y>0;y--);
   }

这个明显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void delayxms(uint z)
{
uint y,x;

是的,我已改回来了,thanks!

xch
这个函数多余。给你修改好程序了。楼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附图是原理图,请各位指点迷津。

include"STC15W.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igplay(uint hig);
void key();
sbit PWM=P1^7;
sbit LED1=P5^5;
sbit up=P1^4;
sbit down=P1^5;
sbit ba=P1^1;
sbit sh=P1^0;
sbit ge=P1^2;
sbit dn=P1^3;
uint hig=250;
uchar code LED[]={0xCF,0x81,0xEA,0xE3,0xA5,0x67,0x6F,0xC1,0xEF,0xE7,0x5e};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xms(uint z)
{
uint y,x;
for(y=z;x>0;x--)        //使用x之前未初始化。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KeyScan(void)//按键扫描
{
   static uchar key1_lock=0;//自锁标志
  static uint count1=0;//计数延时
  static uchar key2_lock=0;//
   static uint count2=0;//

        if(up==0)        //p1.4,s1,被按住
        {
                if((count1++>=5)&&(key1_lock==0))
                {
                        key1_lock=1;
                        LED1=~LED1;        //按键翻转LED1显示
                }
    }
   else
    {
            key1_lock=0;
            count1=0;
    }        //end of up

    if(down==0)        //p1.5,s2
    {
        if((count2++>=5)&&(key2_lock==0))
        {
            key2_lock=1;
            LED1=~LED1;
                }
    }
    else
    {
        key2_lock=0;
        count2=0;
    }
}

void Init2()//定时器2初始化
{
AUXR&=0x04;        //12T
    T2L=0x78;        //定时5MS
    T2H=0xec;        //

    IE2|=0x04;
    AUXR|=0x10;        //开始计时
   EA=1;
    }

void digplay(uint hig)//数码管动态扫描
{

         static uchar i=0;

           P3=0x00;        //显示消隐
          switch(i)
          {
           case 0:

                         P1=0x02;        //点亮最高位
                         //P1=0x00;        //错误地立即关闭显示,应该删除
                                                 P3=LED[hig/100];
                         break;
           case 1:

                         P1=0x01;
                        // P1=0x00;//错误地立即关闭显示,应该删除
                                                        P3=LED[hig/10%10];
                         i++;
                         break;
           case 2:
                 P3=LED[hig%10];
                         P1=0x04;
                        // P1=0x00;//错误地立即关闭显示,应该删除
                                                P3=LED[hig/10%10];
                         i++;
                         break;
                 case 3:

                         P1=0x08;
                        // P1=0x00;//错误地立即关闭显示,应该删除
                                                P3=0x5e;
                         i=0;
                         break;
                         }
                         //delayxms(5); //不该长时间延时,T2定时器将overflow
}

void main()//主程序
{
Init2();
P5M0=0xff;
   P5M1=0x00;
   P3M0=0xff;
   P3M1=0x00;
   P1M0=0xff;
   P1M1=0xf0;
while(1)
   {

     //digplay(hig); //不该在此调用显示函数,应该转到T2中断服务函数之中调用,改成idle操作为好
    }
}
void t2int() interrupt 12
{
        digplay(hig); //T2中断服务函数之中调用显示
    KeyScan();
}

改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clude"STC15W.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多谢这位大神热心回复,我现在改成这样,请看下面,另外EERPOM这样放在按键任务后面不知合不合理?
void digplay(void)//数码管显示
{
  static uchar i=0;

        switch(i)
            {
           case 0:
                 P3=0x00;
                 P1=LED[hig/100];
                         P3=0x10;
                         i=1;
                         break;
           case 1:
                 P3=0x00;
                 P1=LED[hig/10%10];
                         P3=0x40;
                         i=2;
                        break;
          case 2:
                P3=0x00;
                P1=LED[hig%10];
                        P3=0x20;
                        i=3;
                        break;
          case 3:
                P3=0x00;

                P1=0xe5;  //单位C
                        P3=0x80;

                        i=0;
                        break;
                        default:
                        i=0;
                        break;
                   }
/**********按键扫描**************/
void KeyScan(void)
{
  static uchar key1_lock=0;//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int count1=0;//计数变量
  static uint key_contin_Cnt1=0; //连击计数

  static uchar key2_lock=0;//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int count2=0;//计数变量
  static uint key_contin_Cnt2=0;        //连击计数

  if(0!=up)//检测按键如果没有按下就清零 ,《 按键加》
  {
   key1_lock=0;          //解锁
   count1=0;          //延时计数清零
   key_contin_Cnt1=0;//连击计数清零
   }
   else  if(0==key1_lock)         //按键被按下
         {
          count1++;
          if(count1>=key_short_time)          //消抖(20ms)
          {

                key1_lock=1;  //自锁标志
                key_sec=1;         //短按触发序号
                count1=0;
                 }
                }
else
      if(count1<key_encont_time) //按住不松手累中到1000MS
            {
           count1++;
           }
        else
           {
             key_contin_Cnt1++;           //连击计数开始累加
           if(key_contin_Cnt1>=key_continu_time)        //按住不松手,每0.3秒触发一次
           {
            key_contin_Cnt1=0;
                 key_sec=2;                //连击触发序号
                }
        }

if(0!=down)          //按键减
  {
    key2_lock=0;
        count2=0;
        key_contin_Cnt2=0;
        }
  else        if(0==key2_lock)
        {
          count2++;
         if(count2>=key_short_time)
         {

            count2=0;
          key2_lock=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key_sec=3;
          }
        }
else
           if(count2<key_encont_time)
           {
            count2++;
          }

        else
     {
    key_contin_Cnt2++;
    if(key_contin_Cnt2>=key_continu_time)
          {
           key_contin_Cnt2=0;
           key_sec=4;
           }
        }
}
void key_with(void)//按键处理
{
   if(0==key_sec)
  {
    return;
        }
  switch(key_sec)
  {
    case 1:
           hig++;
          count++;;
         if(hig>=510)
            hig=510;
         if(count>=99)
            count=99;
      key_sec=0;
                break;

    case 2:
                     hig+=10;
                        count+=3;
                        if(hig>=510)
                          hig=510;
                        if(count>=99)
                          count=99;
                          key_sec=0;
                         break;
         case 3:

          hig--;
          count--;
         if(hig<=250)
            hig=250;
         if(count<=25)
            count=25;

                key_sec=0;
                break;
     case 4:

                    hig-=10;
                        count-=3;
                        if(hig<=250)
                          hig=250;
                        if(count<=15)
                          count=15;
                            key_sec=0;
                          break;
                          }
        digplay();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hig);
               IapProgramByte(0x0002,count)
                }
void IapIdle()//关闭IAP
{
IAP_CONTR = 0;//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uchar dat;//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READ;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返回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IAP_CONTR = ENABLE_IAP;//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扇区擦除
{

IAP_CONTR = ENABLE_IAP;//使能IAP
IAP_CMD = CMD_ERASE;//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void main()//主程序
{
  delayxms(100);
count=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读出输出数据
hig= IapProgramByte(0x0002);//读出显示
PWM=count;//输出
digplay(hig);
  Init2();
P5M0=0xff;
    P5M1=0x00;
    P3M0=0xff;
    P3M1=0x00;
    P1M0=0xff;
    P1M1=0xf0;
while(1)
    {
    key_with();
}
}
void Init2()//定时器2初始化
{
AUXR&=0x04;        //12T
     T2L=0x78;        //定时5MS
     T2H=0xec;        //

     IE2|=0x04;
     AUXR|=0x10;        //开始计时
   EA=1;
     }
void t2int() interrupt 12
{
  digplay(); //T2中断服务函数之中调用显示
    KeyScan();
}

楼主:
延时函数改成这样:
void delayxms(uint z)
{
  uint y,x;
for(y=0;y<z;y++)
for(x=0;x<120;x++);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位大神热心回复,我现在改成这样,请看下面,另外EERPOM这样放在按键任务后面不知合不合理?
void  ...

可以。一点小毛病更改

void key_with(void)//按键处理
{
   if(0==key_sec)
  {
    return;
        }

                EA=0;        //在下方修改全局变量hig必须关闭定时器中断
  switch(key_sec)
  {
    case 1:
           hig++;
          count++;;
         if(hig>=510)
            hig=510;
         if(count>=99)
            count=99;
      key_sec=0;
                break;

    case 2:
                     hig+=10;
                        count+=3;
                        if(hig>=510)
                          hig=510;
                        if(count>=99)
                          count=99;
                          key_sec=0;
                         break;
         case 3:

          hig--;
          count--;
         if(hig<=250)
            hig=250;
         if(count<=25)
            count=25;

                key_sec=0;
                break;
     case 4:

                    hig-=10;
                        count-=3;
                        if(hig<=250)
                          hig=250;
                        if(count<=15)
                          count=15;
                            key_sec=0;
                          break;
                          }
//        digplay();                         //不该在此使用

                EA =1;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hig);
               IapProgramByte(0x0002,count)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一点小毛病更改

void key_with(void)//按键处理

多谢!我测试下先。

网友A:
代码吓人呀。有些功能可以写成函数的。

网友A:
编写个软件上升沿判断,下降沿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吓人呀。有些功能可以写成函数的。

没办法呀菜鸟一个,只能边学边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