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一个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

楼主(2019-05-17):
一个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

楼主:
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和系统调试时的时序问题?

网友A:
建议使用时钟芯片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A:
以保证同步啊

网友B:
是啊,硬件设计要根据DSP芯片的时序,选择外围芯片,根据时序设定等待和硬件逻辑。

网友C:
如果对复位什么的也有要求,就不仅仅是时钟芯片了

网友C:
可能还需要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D:
双碟,让之来保证上电掉电时的时序问题。

网友E:
使用有源晶振。

多个DSP也需要单独的晶振。

网友F:
是多核的DSP处理器吗
时钟建议选择有源晶振,精准高。

网友A:
选择多大的时钟?
推荐50Mhz的有源晶振。

网友G:
1分多   通过时钟buffer实现    这样可以做到同源

网友G:
我们经常用的是IDT的时钟buffer

网友G:
后面因总线种类比较多了    需要视频频率也比较多了  就用了可编程的

网友G:
我们现在用的是TI的LMK  可编程    可以实现任何频率输出

网友G:
采用SPI编程接口   主频可以配置的2.5G   然后分发出多路时钟信号

网友G:
还可以发出JESD204B需要的时钟和脉冲信号

网友H:
可以选用时钟芯片

网友I:
SP的内部指令周期较高,外部晶振的主频不够

网友J:
TMS320C64xx 外部主频可以为30MHz-720MHz

网友K:
2808的主频是100M

网友L:
可以根据自己频率的需要

网友M:
设置在System中SysCtrlRegs.PLLCR

网友N:
更多地选择使用无源的晶体

网友O:
芯片晶振选择十分重要

网友P:
DSP系统时钟频率与所选晶振频率有怎样的关系

网友Q:
无源晶振的信号电平是可变的, 比较灵活

网友R:
有些DSP内部没有起振电路,只能使用有源的晶振

网友M:
学习板大多数采用30M的晶振

网友I:
DSP大多数片内均有PLL。

网友L:
设置自己想要的值

网友J:
MS320C20x: 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网友K:
DSP的晶振为30M

网友R:
选择 20PPM的石英晶体振荡器是正确的

网友Q:
需要用到 DSP 片内的振荡器

网友P:
楼主为什么会有多个时钟晶振呢?

网友O:
而且常常要倍频

网友N:
无源晶体需要用DSP片内的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