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typedef interrupt void(*PINT)(void);怎么理解啊

楼主(2019-05-17):
TI DSP中PIE头文件中,typedef interrupt void(*PINT)(void);怎么理解啊

网友A:
表示用interrupt 表示void(*PINT)(void)。

网友B:
也就是说void(*PINT)handler(void) 等于interupt handler(void)!

网友C:
应该吧,3楼兄弟

网友C:
定义一个新的函数指针类型!然后可以用 PINT 去定义变量

网友D:
(1)PINT为函数指针类型;
(2)该指针指向: 无形参、无返回值的一类"中断"函数

网友E:
一种宏定义方式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