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HS4275/THS3095等具有关断状态的AMP

楼主(2019-05-17):
THS4275/THS3095等具有关断状态的AMP

相关下载

网友A:
什么管脚?

楼主:
REF和PD管脚怎么接?

楼主:
有什么用途?

网友B:
PD关断引脚就是使能控制,可以使运放不工作。

网友B:
REF引脚可以设置PD脚的控制信号作用的电压阈值。

网友C:
多看datasheet啊

楼主:
不知道几页啊

网友D:
手册21页有详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