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液晶的驱动方法

楼主(2019-05-17):
想知道段式液晶的驱动方法,想用单片机直接驱,咋整呢?请高手点拨点拨

网友A:
这个得看LCD的规格

网友B:
需要交流驱动,先搞个静态的,简单些
假设仅一段,用P00,P01驱动

P00=1,P01=0->P00=0,P01=1如此反复就可以显示
P00=0,P01=0->P00=1,P01=1如此反复就可以不显示
。。。

网友C:
有一些可以用IO来做BTL驱动,5V的供电,BTL = 10V

网友D:
嗯,不过比较暗

网友E:
买一个段式液晶显示驱动IC,省点事

网友E:
买个LCD驱动器

网友F:
用IO驱动段式的LCD,一般都是用1/2BIAS的,点数少的划算,多了太费IO

网友G:
去看看带LCD驱动的MCU,比如PIC16F914的数据手册,里面有详细的波形,你都高级工程师了,看看一定明白。
原来做过用51的IO驱动LCD。
用1/2BIAS比较经济。

网友H:
直接找一个带LCD驱动的MCU,直接驱动段式LCD,价格也不高

网友A:
这个得看LCD的规格 不同的规格对应不同的解法的。。。

网友B:
用驱动芯片吧,同学。

网友I:
静态的比较容易实现
比如一个COM,7个SEG
COM定时取反,SEG根据显示情况与COM对应
COM=0状态时,哪个SEG亮就设置为1,不亮设置为0
COM=1状态时,哪个SEG亮就设置为0,不亮设置为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