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经常出现DMA无法中断问题

楼主(2019-05-17):
现在做的ADC_DMA采集,DSP28335,在RAM中可以运行,下载到FLASH后,经常出现DMA无法中断问题。请问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网友A:
内存空间问题

网友B:
感觉像是flash问题

网友B:
或者配置问题。

网友C:
DMA单发单收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如果有问题,肯定是配置问题

网友B:
DMA需要中断?

网友D:
是不是cmd分配有问题?

网友A:
DMA配置的地址有问题吗?

网友D:
是不是数据读取的时候被中断打断了?

网友E:
DMA读取的数据不对吗?

网友F:
单步调试看看DMA存在问题么

网友D:
寄存器配置问题??

网友A:
这个先看下时钟源是否稳定运行的

网友C:
DMA寄存器配置的对吗

网友C:
数据不能读取了吗

网友C:
你单步运行试过吗

网友G:
配置或者存储地址没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