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F5438的普通IO口和si4432进行SPI通信

楼主(2019-05-17):
MSP43F5438的普通IO口和si4432进行SPI通信

楼主:
程序总是有问题,谁给个例程啊

网友A:
msp430f5438的USCI支持配置为SPI的,430ware里有例程。

网友B:
如果是用普通IO模拟SPI,可以参考其他单片机的的程序,都差不多的

网友C:
是不是读取的速度太快,不能响应。

网友D:
电平匹配就互联      如果怕因共地等因素造成问题  就串联匹配电阻

网友E:
可以使用普通IO口模拟SPI通讯的